刚刚收到凤凰120A高压电调,有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6-10-01):
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楼主一直在为Goblin 570的装机做准备,电子设备也是一点点的在选购,反正也不是很着急,看着价格不错就下手。这次无意间发现凤凰120A高压电调有折扣与厂家返现,最终售价不到140美元,感觉挺划算的(哎,自从开始这个装机计划以来,我所谓的“划算”已经彻底偏离了最初入模时的标准了,原来买一整套山寨450到手飞也才花了110美元而已)。今天收到东西之后有几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大家一下。

东西拿到手之后发现包装盒比我想象的要大不少

原来最多只用过45A的电调,跟这家伙一比简直是太袖珍了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希望它不会让我失望。话说,这接电池的线也忒粗了吧。。

第一个问题:既然这款电调不带内置BEC,为什么会有两个插头呢?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三根线的,尤其是那根红线,有什么目的呢?

第二个问题:接电机的线是10AWG的,用什么插头比较好?蝎子4025-550自带的插头能焊上去么?
第三个问题:接电池的插头大家觉得用什么比较好?那种蓝色的EC5够用么?

最后上一张目前为止购入的设备,路漫漫其修远啊。。。

网友A:
鳳凰的bec除了talon系列都很爛
輸出電流“峰值”才5a  而且你的是hv的本來就沒有bec
兩個插頭單線的那條是轉速訊號輸出的 可以用在陀螺儀定速
看錯了 我以為你問為什麼這電變沒有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鳳凰的bec除了talon系列都很爛
輸出電流“峰值”才5a  而且你的是hv的本來就沒有bec
兩個插頭單線的那條 ...

谢谢你的回复,我打算弄个他家的BEC Pro,峰值电流20A,持续电流在6s输入的时候是13A,请问这个够用了么?四颗高压舵机打算弄BK 7001HV和7005HV.

这是BEC Pro的链接: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roducts/ccbec.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打算弄个他家的BEC Pro,峰值电流20A,持续电流在6s输入的时候是13A,请问这个够用了么 ...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也沒有飛這麼大台的經驗 你可以去問問wan0761之類的高手 他們經驗會比較豐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打算弄个他家的BEC Pro,峰值电流20A,持续电流在6s输入的时候是13A,请问这个够用了么 ...

不要用凤凰的BEC 很多烧掉的 买个2S小电池就行了

网友C:
建议2s电池直供,比较保险,这个电调不会让您失望的。

网友D:
凤凰的这个电调有bec呀!而且edge版bec电压可调

网友E:
期待楼主测试一下 这个陀螺仪的遥控距离,有点小担心 遥控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凤凰的BEC 很多烧掉的 买个2S小电池就行了

刚才Google了一下,结果真是让人感到失望,太多的关于凤凰BEC Pro发生故障的帖子,还有直接把舵机全部烧掉的。现在我要多调研一下,究竟什么bec会好点。我刚在HF发了帖子,看看最新版本的BEC Pro可靠性如何:How reliable are CC BEC Pro's?

另外我有个疑问,如果单独用接收电池的话,如果飞完之后电池电压依然很高的话,岂不是还要单独给它放电保存么?另外,电池直接接到接收上,不经过稳压的话,随着飞行的继续,电压也是在不断降低的,这个会带来隐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s电池直供,比较保险,这个电调不会让您失望的。

谢谢,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这个电调有bec呀!而且edge版bec电压可调

高压的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测试一下 这个陀螺仪的遥控距离,有点小担心 遥控范围;

飞450单用这个陀螺仪没问题,但是大机的话,还是要有个卫星才可以。我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一颗Spektrum的原装卫星

网友F:
二手的最好不要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最好不要收

不是二手的,我的Goblin 570装机从遥控到舵机等所有电子设备全部买全新的,为的就是避免一切不确定因素。毕竟大机炸不起啊,而且也是对人身安全的负责。

网友:
结果还是没有买亚拓130A电调呀哈哈
2s接受电建议买磷酸锂铁的,更耐操,不用每次单独放电
2s电池不怕越飞电压越低,就怕没电了,所以每个起落检查一下接收电的状态很重要
最后祝楼主早日爽飞,我也还在攒设备中,刚搞定了电机,买的pyro 800,慢慢来哈哈

网友:
另外,bk舵机其实就是servoking,但我觉得楼主既然在美国,舵机不如买futaba,omg,或者mks,舵机可选择的太多,可以再看看哈哈

网友G:
楼主当时为什么不考虑talon 120呢,买这个就不用担心bec的问题了,talon系列的bec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当时为什么不考虑talon 120呢,买这个就不用担心bec的问题了,talon系列的bec还是很不错的

哈哈,哥们真的很关心我的装机啊,很感谢!我就三个帖子并一个回复:
1. 我现在也有些倾向使用2S电池独立供电,但是有个疑问,如果我使用高压舵机的话,使用LiFe的电池会不会电压稍微低了点?
2. LiPo的问题在于每次飞完了要平衡保存比较麻烦,那么LiFe是否就不用管它?
3. Servoking不好么?我也不是很懂这一块,你有什么好的选择推荐的么?我看还有无刷的舵机,有那个必要多花钱上无刷么?说实话,我就是看到大家都用BK才知道这个牌子的,BK本来就是Goblin那个飞手的名字,之前完全没听过啊
4. Talon 120因为没有日志记录,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而且说实话,这种直接用12S作为输入的内置BEC我总感觉不是很踏实,一旦出故障电子设备立刻报销。。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外置BEC并且用6S作为输入。当然现在独立2S供电也是我的备选方案之一。
5. 咱们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反正也不等着这架飞机飞,就是要享受这个过程,所以都是一点一点的准备电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哥们真的很关心我的装机啊,很感谢!我就三个帖子并一个回复:
1. 我现在也有些倾向使用2S电池独 ...

1 and 2  :life好处在于耐操,不用太担心保存的时候电压的问题,电芯新电池平衡也不是大问题,一般差不了太多的,当然缺点在于电压低,但是我是觉得570没太大必要用高压,现在大致上说舵机都过剩,用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方面的话就看楼主你自己考虑了,如果是我我会选lipo,飞大鸡不在乎这点麻烦,反正每次我回家了都会平衡电压的

3:我不知道bk到底怎么样,比较没用过,我也没见过多少人用这个,这个舵机大部分是包含在sab套机里面销售的,应该很少有人直接去买这个舵机吧,其实bk就是servoking代工的,servoking本身也就还算可以吧,个人感觉不是特别主流,如果考虑其他牌子,楼主可以考虑一下futaba,mks,omg等,这些舵机都还不错的,而且在北美售后很好,因为我自己的飞机虽然在温哥华,但我是打算满满攒够了回国飞的,所以我考虑的舵机是deko,性能够用,主要是售后好。

ps:1.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2s接收,建议用双路连接(就是电池的电源线分两根)这样比较保险点,2s供电坏处就是一旦供电出问题整个飞机就失控了,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在装机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2.如果楼主决定用外置bec的方法,推荐个牌子,加拿大的,中文名叫大力士,好像是WRL HBECSP这么拼的,楼主可以看下,应该是bec里面最靠谱的了

网友C:
双2s锂电池供电,加上低压报警器,基本上不会出问题,我们给800e用这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and 2  :life好处在于耐操,不用太担心保存的时候电压的问题,电芯新电池平衡也不是大问题,一般差不 ...

MKS你有什么好的推荐的么?当然预算也是很有限的,现在BK7001和7005都是90元一颗,估计黑五的时候还会促销降价。其实舵机我倒是不是很担心,最多就是性能差点,也不会差太多。现在我主要还是为BEC而烦恼,你说的WR Hercules我看了下口碑很不错,相比之下CC BEC Pro不咋地,我也不打算冒这个风险只为节省60块钱。但这么一来,ESC+BEC已经花了240左右了,而且还是两个部件。相比之下,好盈(亚拓)那款带BEC的130A电调前段时间也就220块,虽然现在价格又回到了290可马上黑五肯定会有优惠,这么比较下来,好像采用凤凰ESC+外置BEC的配置方式不仅价格没优势,布线更没有好盈简洁。。。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了,你用的什么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2s锂电池供电,加上低压报警器,基本上不会出问题,我们给800e用这个电调。

谢谢,请问亚拓那款OEM好盈的130A内置BEC的电调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MKS你有什么好的推荐的么?当然预算也是很有限的,现在BK7001和7005都是90元一颗,估计黑五的时候还会促 ...

mks那也就850那一套或者950那一套喽,850更好更贵更骚
据我所知亚拓版130的ubec完全够用,比凤凰好多了5-8v,持续10a,瞬间25a的供电能力(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2s,我觉得更稳妥点)
我也刚买了电机,电调还在看呢,我考虑的是凤凰160,亚拓130,graupner160,好盈160这四款,但我也还没下定决心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mks那也就850那一套或者950那一套喽,850更好更贵更骚
据我所知亚拓版130的ubec完全够用,比凤凰好多了5 ...

MKS貌似一套下来得500多了啊,就算20%off也还要400多,感觉超出了预算不少。对于BEC,我感觉无论是外置的BEC还是独立的2S电池都会比内置BEC可靠性高一些,但是内置的BEC布线简洁这一点毋庸置疑。这让我想到了AR7210BX,选择它的原因也是为了简洁,其集成了Beastx PLUS和Spektrum AR7100。不一样的是,这种简洁不会带来任何副作用,因为没了三轴和接收之间的连线,可靠性更高。但内置BEC的电调感觉还是不大一样,毕竟是和ESC共用一个输入,电调一挂很可能BEC也完蛋;而独立BEC等于是单独走了一条线,至少理论上更可靠些。现在越想越烦,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KS貌似一套下来得500多了啊,就算20%off也还要400多,感觉超出了预算不少。对于BEC,我感觉无论是外置的 ...

也不好给你建议,我就说一下我会怎么弄吧,要是我我就两个选择,2s或者可靠bec
别的我也不考虑了,毕竟如果因为设备问题炸一下,之前省的钱就相当于没有
我现在以及决定了2s的方法,现在就一直在纠结一个合适的电调,我要求不高,不需要内置bec,我也不需要很好的定速效果(我打算用陀螺仪定速),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耐操稳定的电调,别飞着飞着保护了那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不好给你建议,我就说一下我会怎么弄吧,要是我我就两个选择,2s或者可靠bec
别的我也不考虑了,毕竟 ...

你的决定给了我信心啊,我刚才也是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采用CC Edge 120HV + WR Hercules Super BEC这个搭配。我打算采用我之前这个帖子当中描述的接线方式《12S电源配置中ESC和BEC的连线问题》:

但是,我并不打算把BEC的输入端直接焊到电调的那个插头当中(图中上方的蓝色EC5),而是在两者中间焊一对EC5接头。这样做的目的:假如BEC出现故障,或者以后要换的话,不至于重新焊EC5接口。而且,如果只是调试的话,也可以把BEC的接头直接插到6S电池上面,很方便。哎,我虽然喜欢简洁,但是有的时候必须要做些取舍才行,内置BEC我还是不太放心。。。

至于舵机,我比较了下参数,BK7000系列似乎比MKS 950系列还要好一点,价格要便宜不少啊。当然后者是无刷电机+钛合金齿轮,前者只是空心杯电机,没得比。不过相比BEC而言,这两类舵机的差别对我来讲可能非常小,考虑性价比的话,我还是打算入BK系列。你是装700么?什么空机?其他的配置大概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决定给了我信心啊,我刚才也是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采用CC Edge 120HV + WR Hercules Super BEC这个 ...

嗯嗯,决定了就搞起来,期待下期作业
我是装JR Forza 700的,目前只入手了电机:pyro 800
舵机基本确定了买deko3300的那一套,陀螺打算玩玩mb,试试mb的手感,电调是我最纠结的,还没确定,然后打算用futaba 6303接收机,用sbus接法更简洁,供电用2s,基本也就这样了,也还有很多路要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亚拓那款OEM好盈的130A内置BEC的电调怎么样?

抱歉,那个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Google了一下,结果真是让人感到失望,太多的关于凤凰BEC Pro发生故障的帖子,还有直接把舵机全部烧 ...

电池电压不必太在意,我用数据回传观察过的。
锂电池满电是4.2V,一加负载,基本都稳定在3.8V。

网友H:
Edge 120HV 是没有BEC供电的, 中间的红线是不可挑断的. 因为CC的主控板是需要接收机供电的.
BEC可用WR的14S或18S. 用LIFE是最保险的,就是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Edge 120HV 是没有BEC供电的, 中间的红线是不可挑断的. 因为CC的主控板是需要接收机供电的.
BEC可用WR的14 ...

我看了一下,WR Hercules Super BEC最高支持14S输入,输出电流最大10A,是两根舵机线(单根舵机线能承受的持续最大电流差不多也就是5A吧)。不过我打算用6S供电,而且我又是个完美主义者,相比较而言,WR Hercules Super Mini BEC G2体积更小,输出电流也是10A,唯一的区别是最高支持8S输入,这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WR Hercules Super BEC最高支持14S输入,输出电流最大10A,是两根舵机线(单根舵机线能承受 ...

WR的BEC 单线应该可以10A (18gauge)
普通线是20gauge

楼主:
引用 网友H:
WR的BEC 单线应该可以10A (18gauge)
普通线是20gauge

恩,差不多,不过一般10A也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WR的BEC 单线应该可以10A (18gauge)
普通线是20gauge

咨询了WR,对方说一般22-20AWG就可以了,我估计他们的是22的。目前在HK上能找到的舵机线最粗的是22AWG,理论上可以承受7A,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打算弄个他家的BEC Pro,峰值电流20A,持续电流在6s输入的时候是13A,请问这个够用了么 ...

高压舵机直接给个2s电,低压的话接个电调得了,电调还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450单用这个陀螺仪没问题,但是大机的话,还是要有个卫星才可以。我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一颗Spektrum的原 ...

好奇的是  一颗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的是  一颗够吗?

应该够了吧,AR7210BX当中集成的是全距离的接收,不是阉割的啊。而且使用手册里也是说到800级别都是只要一颗卫星就够了,貌似大家都这么用的,也没听说失控的。不过如果是iKon那样的陀螺就需要两颗卫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够了吧,AR7210BX当中集成的是全距离的接收,不是阉割的啊。而且使用手册里也是说到800级别都是只要 ...

这个卫星线 是特别的吗?  比如我这的dsmx 卫星  需要用特殊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卫星线 是特别的吗?  比如我这的dsmx 卫星  需要用特殊线吗?

我的卫星是买DX8自带的,线也是自带的,应该不是什么特殊的玩意吧?你可以看下我DX8开箱贴。

网友H:
AR7210没有用过. 不过呢, 杨格的Total G是要接3颗卫星的.

网友I:
AR7210我一直都在用,非常不错的一颗,只是好像周边人用的很少哦,我飞700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地任何问题,我用的是DX9的发射机,凤凰160高压电调,20Apro的BEC,蝎子4530的马达,
用的就是EC5的蓝色头端子,不过要用那种灯笼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7210没有用过. 不过呢, 杨格的Total G是要接3颗卫星的.

这是AR7210BX手册上的一张截图,也只有一颗卫星,90级别应该是对应于700的电直吧。不过话说7210只有一个卫星的接口,没得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7210我一直都在用,非常不错的一颗,只是好像周边人用的很少哦,我飞700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地任何问 ...

7210国内用的很少,都很难买到吧?其实美国现在很多人都用iKon/Brain这类价格低廉又带救机的陀螺仪了(不过据说iKon的救机不大完善,有人切了救机却炸的更惨),相比之下,MB PLUS价格贵不说,还要另外花钱买救机固件,实在是杀鸡取卵的庸招。。对了,你的蓝色EC5用起来怎么样?打火明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7210国内用的很少,都很难买到吧?其实美国现在很多人都用iKon/Brain这类价格低廉又带救机的陀螺仪了(不 ...

还行,多少会有点,但是很奇怪的是有时有,有时又没有,不影响使用所以也就没仔细去看。

网友:
楼主太多虑啦,我飞亚拓700DFC这么长时间都是2S供电,舵机从原厂的700H用到815到现在的DEKO3300一直都没出过问题,而且是2S格氏锂电池,准备两块就是了,一块大概飞6个起落就换掉,感觉DEKO3300最省电 。

网友:
引用 楼主:
7210国内用的很少,都很难买到吧?其实美国现在很多人都用iKon/Brain这类价格低廉又带救机的陀螺仪了(不 ...

EC5 打火和其它接头一样. 只是在蓝套子里看不太明显...
6S以上都是啪一生巨响..

网友J(2017-02-23):
引用 楼主:
是啊

美国哪里?我在AZ

楼主:
引用 网友J:
美国哪里?我在AZ

Chicago

网友K(2017-06-26):
楼主最终用了什么BEC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终用了什么BEC方案?

看我的装机帖

网友K:
看到了,谢谢。请问楼主最后使用了多大容量的电池?效果如何?我在纠结买2600的电池还是3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了,谢谢。请问楼主最后使用了多大容量的电池?效果如何?我在纠结买2600的电池还是3000的电池

我装完之后没飞过,我用的是3000的,一般12S大家都用这个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