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10-01):
我现在用的K8陀螺仪,悬停的时候尾巴总有一点点幅度很小的金鱼尾,还有一点点往右偏,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调

网友A:
什么级别的飞机,金鱼要么感度好了,要么尾巴各种虚位造成的,建议仔细检查尾巴减小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车

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级别的飞机,金鱼要么感度好了,要么尾巴各种虚位造成的,建议仔细检查尾巴减小虚位

450L,我再调调感度吧

网友C:
尾舵中立点  感度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中立点  感度调高点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0L,我再调调感度吧

尾变距的关节位置的螺丝不要上的太紧,还有就是锁尾舵机的中立点。

网友E: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转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转速低了?

转速不会吧,65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变距的关节位置的螺丝不要上的太紧,还有就是锁尾舵机的中立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