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的图传挂了?

楼主(2016-10-01):
小飞机通电,10秒内图像正常,然后变花。我以为是电调的滤波问题(有块电调滤波电容震掉了),拆了电调通电,然而并没有用。用的欧姆威200mw,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魔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怎么会这样?你接的是2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样?你接的是220V吗?

哥们儿,别看错了,那是704胶留在上面的,没有烧,虽然这个图容易让人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也是也是第一次炸图传。

网友C:
上个接收到的图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接收到的图像看看?

已经拆下来了。屏幕花的过程我给你描述下。要开始花的时候屏幕慢慢虚化osd字体扭曲变花,完全花的时候屏幕能勉强看到点大东西的影子剩下的全是雪花,小飞手信号是个位数。这个图传被摧残过无数回,有几次还冒着烟,能坚挺到现在我也不要强求了 。

网友D:
尸体能否赠予在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屏幕花的过程我给你描述下。要开始花的时候屏幕慢慢虚化osd字体扭曲变花,完全花的时候屏 ...

OSD也扭曲,就不是摄像头的问题了,基本可以确定是图传挂了。。不过它炸过那么多次,天线还是挺干净的,是刚刚换的吗?也可能是搞错内针内孔了,这种情况图传会发热厉害,信号也出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也扭曲,就不是摄像头的问题了,基本可以确定是图传挂了。。不过它炸过那么多次,天线还是挺干净的, ...

这个内针内孔的问题到是不存在。10秒也至于发热的厉害,毕竟只有200mw,估计已经被玩坏了,原来那根红棒子坏了,这根是新的。已经买了个新图传图创兴科的,便宜,坏了不那么心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尸体能否赠予在下

不好意思啊,这个暂时我还不能送你,有个同学也玩穿越还是学电子的,他说帮我看看也许换个元件就行了,如果修不好的话我再联系你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针内孔的问题到是不存在。10秒也至于发热的厉害,毕竟只有200mw,估计已经被玩坏了,原来那根红棒 ...

创兴科的也不错,只是和别人群P上电要悠着点,搞不好会被抓去阿鲁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兴科的也不错,只是和别人群P上电要悠着点,搞不好会被抓去阿鲁巴。。

以前没试过,创新科有这么恐怖?还好我买的功率可调的图传发射,干扰大了直接调小功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试过,创新科有这么恐怖?还好我买的功率可调的图传发射,干扰大了直接调小功率就行了。

飞着还好,不过上电了就会听见旁边的兄弟大吼一声“啊!艹!黑屏!哪个野仔上电不告诉我!”(然后那种东西在我这边都被叫做什么没朋友图传。。)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图传 我也是飞到空中有时变雪花 炸过很多次机 后来找到原因了 这个频道开关接触不好 在空中容易变频 害死人 难怪现在很多图传上面只有一个按钮开关避免这种情况 反正我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暂时我还不能送你,有个同学也玩穿越还是学电子的,他说帮我看看也许换个元件就行了,如 ...

当然。希望同学能帮你修复成功,毕竟咱们这个爱好太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