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点信息

楼主(2016-10-01):
朋友跟我说,这台充6节锂电池,可以到20安培哦,之前也可以到15安培,不吹牛逼。
他这充电器可以把400瓦特都用在一个通道,也可以分一点给另一个通道。外带有个电源功能,应该不是鸡肋,说是电源功可以6到15伏调节哦。这个还是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电流最大可以设多少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最大可以设多少哦

16安时的电池 1c冲都可以16a电流,动力电池20安冲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最大可以设多少哦

你这个最大20A   你用16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最大20A   你用16A就可以了

太大了,还是小电流有安全感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安时的电池 1c冲都可以16a电流,动力电池20安冲应该没问题

先试试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