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更换电刷教程,电机寿命不在是问题

楼主(2016-10-01):
自从组了有刷穿越,各种方便,各种爽,随时随地都可以飞,破坏力也小。但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空心杯的寿命还是不行。特别炸鸡炸过屁股之后,电刷特别容易坏, 好几个电机都是换向器还没怎么磨损,电刷就挂了。

感觉扔了好浪费,就有了换电刷的想法。无奈网上根本没有电机屁股卖,可能利润太低,,后面找到一家死磨硬泡终于肯卖给我了,一口气买了40个,慢慢炸

刚收到就迫不及待的换上去了,结果电机发热特别厉害,后面经过仔细琢磨,烧坏几个电机之后终于找到了容易成功的方法。现在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到大家!
1.电机如果感觉动力不足转动时有异响、不正常就要及时更换屁股,断掉的电刷在电机内部会磨损线圈。在拆电机时先要在机壳上做个记号,我喜欢在负极那一边用小刀刮一下。

这一步很重要,如果电刷不按正确的相位安装就容易发热,烧线圈。
2.接着就可以拆掉电机屁股了,直接用钳子夹掉,简单粗暴。然后用尖嘴钳捏平四个固定卡,就可以取出线圈了,然后把电机内壁换向器上的脏东西清理干净。

3.接下来可以就可以换上新的屁股了。我的方法是把换向器靠近一遍电刷,然后轻轻旋转线圈,换向器就进去了。如果感觉电刷太紧可以用刀片轻轻调整两个电刷之间的缝隙。

注意让两个电刷平行,每个电刷的铜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4.接着把外壳套上去,注意不要让换向器脱出来。把负极对准外壳记号后压紧屁股

4.先不要上螺旋桨,上电驱动电机,看是否能正常运转,然后注意电机是否发热。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上螺旋桨测试了。最后用502固定住屁股不让它脱出来。就可以装你的爱机上了。
附通电测试视频,完美运行:

附飞机参数:
qx80机架
20mw一体图传
r6d接收机,取针裁板之后重量1克
夜航灯5730led贴片
空机重43克
2s8520电机 55mm瓢虫桨
2s500mah电池 27克 半油起飞 续航8分钟
2s350mah电池 21克 三分之一油起飞 续航5分钟

晒下图片

后面用热缩套包住了飞控,再也不怕灰尘和露水

加了夜航灯之后,效果风骚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空心杯不是室内飞?若是,夜航灯是不是对续航时间有影响啊?

网友B:
多钱一共,不算遥控和图传接收

网友C:
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
被你这么一说 还怎么得了 一个2s 8520空心杯可以坑十几二十块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钱一共,不算遥控和图传接收

200多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空心杯不是室内飞?若是,夜航灯是不是对续航时间有影响啊?

动力是比无刷差一点,不过室外飞也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空心杯不是室内飞?若是,夜航灯是不是对续航时间有影响啊?

夜航灯工作电流200ma,工作5分钟的话只消耗17mah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架?

qx80,淘宝上现在貌似找不到了。别的其实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是比无刷差一点,不过室外飞也很爽

室外飞顶的住风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航灯工作电流200ma,工作5分钟的话只消耗17mah的电量

精准计算啊,看来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飞顶的住风吹?

两三级没问题,大风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三级没问题,大风没试过

那抗风能力还可以

网友D:
不错,赞一个。能手动飞吗?用x9d遥控不知可以不

网友:
楼主这一贴药沉重打击电机销售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赞一个。能手动飞吗?用x9d遥控不知可以不

X9D可以呀我用的XSR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赞一个。能手动飞吗?用x9d遥控不知可以不

关键看接收机,支持ppm,sbus,dsm的都可以。手动飞当然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赞一个。能手动飞吗?用x9d遥控不知可以不

然而钱省下来还是要烧别的飞机

网友E:
正常空心杯寿命能有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空心杯寿命能有多少小时

正常使用的话,十多个个小时应该是有的,问题是摔过之后屁股容易拖出来,电刷就挂了

网友F:
这个号喜欢。我的是18sz应该用什么接收啊??想入个空心杯室内玩,2s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号喜欢。我的是18sz应该用什么接收啊??想入个空心杯室内玩,2s安全吗?

有迷你的兼容sbus接收机。安全只是相对的,家里经常飞的话建议加保护罩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下你企鹅吗?或者你加我837550202! 我刚才才买了一个QX80  东西还没到手  有很多问题想请教!谢谢

网友G(2016-10-31):
厂家要是生产可替换电刷就好了,后盖像个瓶盖一样,坏了,扭下来换新的后盖,同时电刷也换了。

网友H:
用的什么遥控啊  不算遥控和遥控接收器 全下来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要是生产可替换电刷就好了,后盖像个瓶盖一样,坏了,扭下来换新的后盖,同时电刷也换了。

是啊,但是这样的话估计厂家就赚不到什么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遥控啊  不算遥控和遥控接收器 全下来多少钱啊

at9,机器配下来就300多

网友(2016-12-01):
问一下楼主我的飞机左后方电机飞十几个起落电刷就不行了,其它电机却能保持几十起落甚至更久,不知道你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我也是2s 8520 ,雷鹏300ma,二手的图传,f3飞控

网友:
我刚刚起步玩空心杯小机 , 学习了

网友:
电机屁股多钱一个呀

网友I:
麻烦问下电机屁股哪家买的

网友J:
请问楼主,空心杯电机(电刷)寿命快到了是什么现象,我的QX95 飞了五十个起落了,感觉有点异样,但视乎没什么大问题,请问使如何判断电机该更换了。 谢谢。

网友:
顶一个,空心杯有刷部分配件的卖家给介绍一下呗 :)

网友:
我也想弄个小穿越,一直没想好用什么刷的,看见买备桨的不少,但是买电机配件的还是头一次,楼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空心杯电机(电刷)寿命快到了是什么现象,我的QX95 飞了五十个起落了,感觉有点异样,但视乎没 ...

自稳模式,用手抓住飞机给一点点油,各个方向晃动,感觉某只电机力量不足,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50个起落一般都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问下电机屁股哪家买的

某宝搜空心杯后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空心杯后盖

楼主,空心杯后盖区分1s和2s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空心杯后盖

我看淘宝上有卖空心杯后盖的,但是一问说不支持2s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用手抓住飞机给一点点油,各个方向晃动,感觉某只电机力量不足,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50个起落 ...

楼主你这个电池是怎么固定到飞机上的?不会掉下来吗?

网友:
太强大了,这都能让你找到

网友:
电机屁股都找到了,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看淘宝上有卖空心杯后盖的,但是一问说不支持2s

电机功率不变的前提下,2s电流要比1s小一倍,1s能用的屁股2s一定能用,同理2s的飞机对电池c数要求更低

网友(2017-04-16):
我也入了一个空心杯,第一次接触有刷,刚刚装完,但是插电电机就一直转,输入了命令,保存了,也要转,为啥呢,用的bf调参

网友:
是个好办法,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