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盈天行者40a电调能上4s电池吗?

楼主(2016-10-01):
电调上写着2-3s,不知道能不能上4s
电池

网友A:
能上的写着1-4s呢

楼主:
外加一个BEC能不能上4s呢?

网友:
可以上的 4s飞了好多年都没事

网友B:
40a天行者有两种哦。带ubec的那个版本上写着2-4s,没有的写着2-3s

网友C:
这和电池没关系,要看你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D:
当然可以,40A是支持4S的。

楼主:
我想主要看电调上的各元件的耐压值能够的话应该没问题,外加5v供电给接收机,应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