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比直齿的优点有哪些?

楼主(2016-10-01):
斜齿比直齿的优点有哪些?

网友A:
应该是斜齿传动效率高,摩擦小,噪音小,比较不易扫齿。但是对轴承有轴向磨损。其它由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斜齿传动效率高,摩擦小,噪音小,比较不易扫齿。但是对轴承有径向磨损。其它由楼下补充

网友B:
斜齿怎么会摩擦小。接触面大了摩擦当然比直齿大。把垂直的受力变成斜向的摩擦+受力减小断齿扫齿的可能性

网友:
听说直齿换斜齿要降1T,谁知道是啥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斜齿怎么会摩擦小。接触面大了摩擦当然比直齿大。把垂直的受力变成斜向的摩擦+受力减小断齿扫齿的可能性

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积无关,初中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积无关,初中物理

别拿概念来忽悠。你拿个木块在砂纸上磨1cm和1m你跟我说磨掉的部分一样多?
不过确切来说应该是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斜齿传动效率高,摩擦小,噪音小,比较不易扫齿。但是对轴承有径向磨损。其它由楼下补充

传递同样扭矩,同样大小的直齿和斜齿,斜齿沿径向分力和直齿相同,斜齿同时还有一部分沿轴向分力作用在轴承上,也就是垂直齿面方向斜齿受力大,但同样厚度的斜齿接触面积大,磨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取自度娘百科斜齿轮的优缺点:
1因为啮合面由小——大——小,啮合平稳,冲击小,噪音小;
2大承载能力,提高寿命和平稳性;
3zmin小不易根切,体积小;
4但轴向推力大,人字齿轮——无轴向推力,但制造麻烦.。
螺旋齿轮传动是由两个斜齿轮相啮合组成的。用途:传递空间两相错轴之间的运动。特点:
1螺旋向可改变中心距,传动比
2转向可由螺旋转变化改变
3磨损快
4点接触
5轴向力小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圆齿的,sab的也圆齿的

网友:
轻轻敲敲键盘,积分到手

网友:
人字齿最好

网友:
主要是抗冲击。

网友:
尾伞齿都有斜齿的,还纠结啥~

网友D(2024-01-14):
引用 网友C:
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积无关,初中物理

这话说得我颠覆认知了,摩擦力大小首先和接触面有关系

网友:
好像斜齿负载大,噪音也大。

网友E:
好像人字齿没见过CNC的,只有LOGO上的大齿盘是合模注塑的,按理说人字齿应该是最合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得我颠覆认知了,摩擦力大小首先和接触面有关系

真学过物理么大哥?是跟压力大小、还有接触面摩擦系数有关,也就是接触面粗糙程度,跟面积有啥关系?用麻袋装一百公斤东西,我在冰面上拖也没多大阻力,相同的袋子你在柏油路面上拖一下看看?可以让你换个小袋子,减小接触面积,试试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像人字齿没见过CNC的,只有LOGO上的大齿盘是合模注塑的,按理说人字齿应该是最合理

人字齿最合理,但制造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字齿最合理,但制造难度大!

不能CNC吗?

网友G:
精度很难!
产量保证精度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度很难!
产量保证精度更难

估计还是成本大吧,难度我认为国内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学过物理么大哥?是跟压力大小、还有接触面摩擦系数有关,也就是接触面粗糙程度,跟面积有啥关系?用麻 ...

不抬杠,你说的我明白,我想说没有接触就没有摩擦力,初中没毕业,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