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NAZA V2飞控问题

楼主(2016-10-01):
怎么手机连不上蓝牙模块啊?手机扫描不到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导,我是新手

网友A:
什么手机,蓝牙模块是否工作,先用排除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蓝牙模块是否工作,先用排除法检查。

苹果手机,蓝牙模块绿灯是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苹果手机,蓝牙模块绿灯是亮的

但是飞控灯貌似闪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蓝牙模块是否工作,先用排除法检查。

但是指示灯貌似闪烁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蓝牙模块是否工作,先用排除法检查。

从哪里开始排除,怎么个排除法顺序

网友:
hehe  是烧苗不到的  别浪费时间 认真看说明书   打开软件  会自动连接蓝牙 就看到了  不需要手工扫蓝牙的 呵呵 不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B:
绿灯亮 就是 正常工作中 开软件 就自动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亮 就是 正常工作中 开软件 就自动连接了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想再问一下,在蓝牙调参可以调试智能IOC功能吗?也就是航向锁定和导航点锁定?是不是这个功能还单独需要一个通道来控制?就像控制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亮 就是 正常工作中 开软件 就自动连接了

我现在是姿态模式两黄三红,GPS模式两绿三红,是不是杆位没有回中的意思啊?我看说明书说的是一黄三红和一绿三红啊!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