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 1.2G 2.4G 5.8G同时使用会相互产生干扰吗?

楼主(2016-10-01):
如题,如果上述四个频率同时使用的话,会相互产生干扰和压制吗?

网友:
2.4G 好像干扰433

网友A:
433近距离干扰2.4g,是在转发模式下433发射机对2.4接收机干扰严重,使2.4有效距离只有1白多米

网友B:
有些433会干扰5.8g的图传接收,造成图传距离严重缩短,也可能对gps造成干扰
1.2g的图传会干扰2.4g的遥控器
2.4g的遥控器加功放会干扰5.8g图传
一般都遵循一个规律, 低频干扰高频,1/2/3/4/5 倍频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090045268
14SG加装了这个增程,八轴上用的EZUHF 433 mhz 跳频遥控增程,两个图传是“锐鹰”600MW 32频点(目前使用频率点分别是:5705和5805),在网上查到的帖子说2.4G加装功放后会干扰5.8G图传信号。但是在遥控器加装功放的前提下找对图传发射频率点就不会被干扰,有没有哪位大神进行过图传频率点查找啊?哪几个图传发射频率点不会受到2.4GX信号干扰?小弟在这里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33近距离干扰2.4g,是在转发模式下433发射机对2.4接收机干扰严重,使2.4有效距离只有1白多米

转发模式下,就算干扰,有100多米也够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发模式下,就算干扰,有100多米也够用了。呵呵

是,所以不影响使用,距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6-12-07):
不用转发模式的话,干扰到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33近距离干扰2.4g,是在转发模式下433发射机对2.4接收机干扰严重,使2.4有效距离只有1白多米

请教下,2.4g图传,跟2.4g遥控,有干扰吗?如果有,需要加433,应该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2.4g图传,跟2.4g遥控,有干扰吗?如果有,需要加433,应该怎么加?

干扰,而且433对2.4压制很厉害,你的图传也是2.4所以比较麻烦,2看你用的什么控,如果是可拔插高频头版的遥控器那就很简单了,三根舵机线公对公的那种,就很方便链接,如果不是,建议你用转发模式比较保险可靠,2.4g的接收机离433发射机尽可能的远些,你用2.4的图传还比较麻烦,上面的方法只是解决颜控端问题,图传端我还没有具体办法,因为一般都用5.8g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433会干扰5.8g的图传接收,造成图传距离严重缩短,也可能对gps造成干扰
1.2g的图传会干扰2.4g的遥控器 ...

第一个问题:如果两个1.2或者2.4(接收或者发射)天线在一块会不会相互干扰,第二个问题:一个1.2的接收会不会干扰2..4的接收

第三个问题:如果是一个1.2接收一个2.4或者2.8的发射会有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