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上下波动

楼主(2016-10-01):
为什么我的电机转速会飘忽不定的?视频还在审核中,稍后上传我设置最低油门1000,最高2000,电机在1200以下转速还算稳定,当上到1300到1400左右的时候四个电机就开始无规律的上下波动,幅度有点大。是在手动情况下。

我的配置是f3飞控BF固件,飞盈佳乐30a电调,致盈GT2205 2300kv,视频测试时是没上螺旋桨空转,也试过上螺旋桨油门提到1300左右后电机出现输出波动。

请问大神们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from=y1.7-2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也遇到了,配置差不多。详情看隔 壁论坛。如果是,换电机或电调吧,兼容问题。飞盈电调与致盈动力不兼容,这问题折腾了大半月才找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没校准?或者控中心点不对

网友B:
价格是五星级酒店  性能是大排档的  这些天价玩意儿 连我20多元的杂牌电机搭kingkong12a都不如 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子的:

和你第一个视频很像,就是这种状态,我晕,要换设备。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是五星级酒店  性能是大排档的  这些天价玩意儿 连我20多元的杂牌电机搭kingkong12a都不如 呸

说的是电调还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子的:

能给个隔 壁论坛关于这贴子的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是五星级酒店  性能是大排档的  这些天价玩意儿 连我20多元的杂牌电机搭kingkong12a都不如 呸

大实话!顶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隔 壁论坛关于这贴子的链接吗

隔 壁搜索我的ID即可找到,一共有三个相关贴。

网友D:
先不急换,上桨飞起来看看黑盒子的马达曲线,试着调一调滤波、PID。这有可能是他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急换,上桨飞起来看看黑盒子的马达曲线,试着调一调滤波、PID。这有可能是他们的问题。

询问过电调的生产商,说电机和电调不存在兼容不兼容,国庆后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 壁搜索我的ID即可找到,一共有三个相关贴。

我找了电调的厂家问过,他国庆假后给我个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电调的厂家问过,他国庆假后给我个解决方案。

那你解决后记得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解决后记得PM我

必须的

网友E:
开了刹车,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因为电机空转震动会引起飞控自动补偿电调油门,F3手动模式情况也会调整电机的转速,开了刹车,这种波动比较明显,但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是五星级酒店  性能是大排档的  这些天价玩意儿 连我20多元的杂牌电机搭kingkong12a都不如 呸

在不了解问题的情况下,请不要随意诋毁其他公司产品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情况,先用BLHELI 地面站查看一下4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一致,还有,飞控里面的油门行程设置最低1030,中点1500,最高点2000,然后用飞控校准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我都是这样设置的,没有出现过你这种问题,按照我的方法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情况,先用BLHELI 地面站查看一下4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一致,还有,飞控里面的油门行程设置最低10 ...

你说的方法全都用过了,我做事向来严谨,能想到的方法都用过。你去看看我在隔 壁发的贴就明白了。最后换了xxd2212930KV电机就一切正常。当然,这个电机不能用在穿越上,我明白。另外,电调与电机我承认质量OK,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兼容。理论上来说不可能存在兼容问题。所以楼主问了厂家,厂家既然说国庆后给解决方案,那就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全都用过了,我做事向来严谨,能想到的方法都用过。你去看看我在隔 壁发的贴就明白了。最后换 ...

我也用至盈电机飞过,没有遇到你这种问题哦,但是我遇见过电机定子松动会出现这种抖动,而且不能正常飞。定子松动会引起电调转相出现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全都用过了,我做事向来严谨,能想到的方法都用过。你去看看我在隔 壁发的贴就明白了。最后换 ...

刚刚仔细看了你的视频,你的接收机模式是PWM吧,这种模式情况飞控默认的刷新频率是1000Hz,请在CF设置界面CYcles/sec(Hz)把刷新频率改成2000Hz, 提高飞控的刷新频率,Serial Receiver Provider 里面设置SBUS,记得保存设置,强烈建议使用S BUS接收机,连接飞控,S BUS是通讯飞控最快的连接方式,可以更好的体现飞控和电调的性能,PWM太慢了,基本可以淘汰了,用现在最新的飞控固件或BLHELI电调固件,有几率会出现算法错误,就如你现在的问题一样,先试试刚才我跟你说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刚仔细看了你的视频,你的接收机模式是PWM吧,这种模式情况飞控默认的刷新频率是1000Hz,请在CF设置界 ...

回去后会再次按照你的方法试试。但是你在本帖我发的视频中所看到的第一个视频其实是我最后一次测试,已经换成了TFR8—SB接收机用的是SBUS模式,遥控器是T8FG,就是这一次的视频记录抖得跟什么一样,也只是拍了右下角电机堵转后就发现电机发出焦味就没拍了。而第二个视频反而是前几次的测试,用的是全新天7接收机去针后拍摄的,后来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未去针脚的天7接收机测试还是老样子。当时是四个电机无规律堵转与停转,若是定子松了不会四个全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后会再次按照你的方法试试。但是你在本帖我发的视频中所看到的第一个视频其实是我最后一次测试,已经 ...

飞控固件和电调固件什么版本

网友A:
电调固件没注意版本,买回来就没动过,除了装机前用遥控器设置了油门行程,装机后又分别在CF与BL软件里校准过油门行程。但飞控从BF固件刷到CF固件,从CF固件1.12又刷到1.13,结果都一样
另外,我知道PWM接收机速度慢,但本坛也有些人用猛禽系列配搭PWM接收机都没问题。我换成SBUS也行,但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调固件没注意版本,买回来就没动过,除了装机前用遥控器设置了油门行程,装机后又分别在CF与BL软件里校准 ...

飞控固件建议刷BF 2.6以上版本固件,可以加企鹅群:498448287 文件共享有固件下载,然后把电调固件升级到最新14.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了刹车,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因为电机空转震动会引起飞控自动补偿电调油门,F3手动模式情况也会调整电 ...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空中正常飞行过程中,飞机突然炸鸡,我才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控固件建议刷BF 2.6以上版本固件,可以加企鹅群:498448287 文件共享有固件下载,然后把电调固件升级到 ...

飞控刷了BF3.0固件,电调固件出厂为14.4,BL里猛禽390系列固件最新版本仅为14.5,已刷新。经测试堵转现象有好转,启动后全油门范围内动任意摇杆不再堵转与抖动,但电机高速下动摇杆仍有个别电机有轻微异响,不是正常动摇杆时电机加减速的那种音调。交换电机仍然如此。看来还是电调与电机的兼容性问题,不过是具体到了电调固件版本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空中正常飞行过程中,飞机突然炸鸡,我才发现这种情况

设置一下刷新频率,设置2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一下刷新频率,设置2K

本来就是2k,

网友F:
换个桨试试,我的280飞机开始用6040好像是6030的桨,一点问题没有,后来为了暴力点换了6045的,油门不变,但是电机转速突变,搞得飞机一跳一跳的,前两天发现的,由于搞其他飞机去了,还没有换回来试,之前悬停都很平稳

楼主:
jiaduobao28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桨试试,我的280飞机开始用6040好像是6030的桨,一点问题没有,后来为了暴力点换了6045的,油门不变, ...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桨的动平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桨的动平衡问题吧

你电机多少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