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辟谣:MAVIC PRO 画质并没有比精灵4差,大家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楼主(2016-10-01):
网易小编已辟谣:MAVIC PRO 画质并没有比精灵4差,大家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优酷对比视频是因为那是试用版本,有个BUG没对好焦!

网友A:
镜头口径小了,画质应该会有区别吧?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口径小了,画质应该会有区别吧?俺是来学习的。

画质主要是看感光原件,和镜头关系不大,可以确定MAVIC和精灵用的是同样大小的感光元件。像单反 ,可以换各种焦距和大小的镜头,你不能说在用35MM和50MM镜头,画质哪个不好!
还有Mavic Pro为78度(28mm),精灵4为:94度(20mm)。我觉得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方面自拍!

网友B:
广角就是硬伤了。或许考虑到这是个能飞的自拍机,故意为之?

网友C:
小便的话也不一定权威!我们还是相信自己眼睛用事实说话!期待5I公证评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角就是硬伤了。或许考虑到这是个能飞的自拍机,故意为之?

其实 20MM和28MM真得没差多少,你自己拿个变焦镜头的单反转转比较一下,其实你飞到10米开外 你就不太感觉到这个差异,我觉得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自拍,毕竟自拍飞机不能离你自己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便的话也不一定权威!我们还是相信自己眼睛用事实说话!期待5I公证评测吧!

你要说51公证我就呵呵了,这论坛多少消费者的声音被删掉,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也要生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 20MM和28MM真得没差多少,你自己拿个变焦镜头的单反转转比较一下,其实你飞到10米开外 你就不太感觉 ...

巨大差异。

网友C:
话又说回来,这次MAVIC的性价比确实比以往的飞机要高点,并且智能电池据说卖499,从这点看还是比较好!等测试效果出来也许我还是要考虑买!支持哈国产精品!

网友:
豌豆大的镜头和硬币大的镜头对比只能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 20MM和28MM真得没差多少,你自己拿个变焦镜头的单反转转比较一下,其实你飞到10米开外 你就不太感觉 ...

还是差不少的,更可能是因为20mm镜头没法做小,但是28mm就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差不少的,更可能是因为20mm镜头没法做小,但是28mm就好做了

并不是 ,从光学角度来讲,在同等COMS大小的情况下,28MM需要更大空间,你看看 单反的长焦镜头都是什么体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话又说回来,这次MAVIC的性价比确实比以往的飞机要高点,并且智能电池据说卖499,从这点看还是比较好!等测 ...

尺寸啊。

就说电池吧,跟P4相比大体上电量减半(43Wh vs 82Wh),价格减半。更厚道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 ,从光学角度来讲,在同等COMS大小的情况下,28MM需要更大空间,你看看 单反的长焦镜头都是什么体 ...

兄显然不玩摄影。定焦头以40~50mm标头最小最轻最容易做好最便宜,向长短两个方向都是体积变大、重量加重、口径增加、价格打滚上翻。

PS: CMOS,不是COM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尺寸啊。

就说电池吧,跟P4相比大体上电量减半(43Wh vs 82Wh),价格减半。更厚道了吗?

这个按斤算的吗?

网友:
如果这个“辟谣”内容是真的,在一个入门航拍机上用AF,dji为了拉拢自拍粉也是蛮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按斤算的吗?

是的。尤其电池。

网友F:
豌豆大的镜头和硬币大的镜头对比只能呵呵
镜头大小能说没区别,对于这样的辟谣我也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显然不玩摄影。定焦头以40~50mm标头最小最轻最容易做好最便宜,向长短两个方向都是体积变大、重量加重 ...

你知道还有画幅的问题么?在全画幅的50MM在C画幅是 35CM,这个CMOS更小,我这个说法没有错,你看看手机的角度多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豌豆大的镜头和硬币大的镜头对比只能呵呵
镜头大小能说没区别,对于这样的辟谣我也只能呵呵了

你知道画质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相机sensor么?照你的意思是把镜头做成大炮画质就好了!

网友G:
     我看大家争论的蛮热闹,也趁机发几点谬论搅混水:1.大家议论20mm和28mm的差距,这是指相机焦距,不是相机镜头的大小。这个数据不能代表相机成像质量。
2.相机成像质量的优劣取决于他的感光元件和他的处理器,单反和微单的差别就在感光元件上,一个是全画辐一个是半画辐或略小于半画辐。而P4和御的感光元件究竟有什么差别厂家没有介绍,这个就不敢妄议和瞎猜了。至于处理器 和算法上估计差别不会太大,只能猜测大疆犯不着再去研制一套东西。
3.作为我们业余又业余的玩家在没有任何内在参数的情况下,只能凭眼睛来对比一下了------这种对比还要排除拍摄时的时间和地点不一致的情况。上了优酷的视频是没有任何比较价值的。
4.20mm拍摄角度大些,容易拍到桨和脚架,28mm角度小些,这个jj的厚度又小,想必厂家考虑到拍桨的问题,会不会是这样考虑的问题而采用了28mm镜头。一句题外话:角度越大,成像的畸变就可能大一些(主要是相片边缘的畸 变),“狗狗”就是例子。而作为我们业余玩家我认为这两个角度都将就。
5.既然大家公认这两种机子的相机并非挣大钱的工具而是消费级别的----我想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必要争的“天昏地暗”的,况且所持的观点和依据并没有实在的说服力。
大疆能够站出来说一说他相机内在参数吗?可能他觉得没有必要!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说出来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大家争论的蛮热闹,也趁机发几点谬论搅混水:1.大家议论20mm和28mm的差距,这是指相机焦距,不是 ...

P4和御的感光元件是1/2.3英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还有画幅的问题么?在全画幅的50MM在C画幅是 35CM,这个CMOS更小,我这个说法没有错,你看看手机的 ...

这里说的20和28都是等效35mm焦距,并不是实际的物理焦距
20mm的超广角镜头为了修正畸变色散比28mm难做多了
手机的等效焦距一般在28~35之间,有些美颜相机会做到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 ,从光学角度来讲,在同等COMS大小的情况下,28MM需要更大空间,你看看 单反的长焦镜头都是什么体 ...

这里说的28mm是等效35mm画幅的焦距,与等效20mm的广角对比,只能算是个小广角。你不妨找两个35mm画幅的大、小广角镜头比较一下,通常20镜头比28镜头的体积大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画质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相机sensor么?照你的意思是把镜头做成大炮画质就好了!

那你知道单反拍人物像有款大口径镜头,难道厂家设计师还有买家都是脑袋进水弄这么一个镜头,要你这么说单反厂家都是脑袋坏了,设计那么大的镜头干嘛,大的和小的镜头使用也没什么区别,单反迷也都是秀逗了,何必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镜头
镜头的口径又称为绝对口径、有效孔径,表示镜头的最大进光孔,也就是镜头的最大光圈。口径的大小用口径系数
F
表示,
F=
镜头焦距
/
最大光孔直径,也可以用
F
系数的倒数表示,如
F2.8
2.8
F
越小,表示口径越大。对于变焦镜头,我们会看到
F3.5-5.6
这样的表示方法,这两个数值分别是镜头广角端和长焦端的最大光圈。
镜头的口径越大,实用价值越大。大口径镜头的优点主要有:便于在暗弱光线下手持相机利用现场光拍摄;便于摄取小景深效果,使画面虚实结合;便于使用较高的快门速度凝固动体。但大口径镜头的制造工艺复杂,因而口径越大,镜头也越大,价格也越高。通常口径大一至半档,价格翻一至数倍。如佳能
EF 50mm F1.8
元,
EF 50mm F1.4 USM
元,
EF 50mm F1.2 L USM
就要上万元了。
光圈(
Aperture
)又称为相对口径,是镜头中由若干金属薄片组成、可调节大小的进光孔。

光圈的作用,
光圈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调节进光照度。这是光圈的基本作用。光圈调大,进光照度增大;光圈调小,进光照度减小。它与快门速度配合解决曝光量问题。
(2)
调节控制景深。这是光圈的重要作用。
(3)
影响成像质量。这是光圈容易被忽视的作用。
这些去百度就可以查到很简单的道理,可以去看看,所以都是光圈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还有画幅的问题么?在全画幅的50MM在C画幅是 35CM,这个CMOS更小,我这个说法没有错,你看看手机的 ...

兄显然不玩摄影。与其凭空“我这个说法”了,不如去店里看看,左手拿个50/1.8标头,右手拿个16/2.8超广,看看光圈更小的后者比前者重多少,大多少,贵多少。。。。五倍十倍很正常。

您提到的frame factor 是摄影常识,并不改变广角镜头体积重量价格更大的事实。

还提到手机摄像头,那恰恰印证了您自己的误解,也正是手机没广角的原因:不是做不出,而是放不下。

PS: APS-C画幅的标头是30mm,不是“35CM”,那是望远头啊。

网友:
御 和p4 的芯片是一样的应该 ,规格上都才支持64G的TF ,落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大家争论的蛮热闹,也趁机发几点谬论搅混水:1.大家议论20mm和28mm的差距,这是指相机焦距,不是 ...

dx画幅单反大把,全副微单也出了几年多个型号了。要真说单反与微单画质的差别那是在镜头群(玩转接直接无视)和图像处理器上面。
不说画质的话(微单画质不比单反差)区别就是一个傻大粗,沿用了胶片时代的光学取景系统,一个便携,使用了更科学的电子取景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画质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相机sensor么?照你的意思是把镜头做成大炮画质就好了!

我只听说过:机身前面那个头比机身重要,机身后面那个头比机身前面的头重要,而最重要那个头是屏幕前做后期的那个头。

网友:
光圈是多少?F2?F2.8?
我们过去的是20mm的镜头,现在是28mm的,只是好现象,如果买了不就相当于有了一只超广20mm,加广角28mm的了?要能再出一个35mm或50mm的就更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还有画幅的问题么?在全画幅的50MM在C画幅是 35CM,这个CMOS更小,我这个说法没有错,你看看手机的 ...

果然大编辑不怎么玩相机,影响画质原因多了去了,当然感光元件是主要因素没错。
镜头的影响绝不小于感光元件,1/2.3画幅的大概都在6mm,9mm级别的镜头(没仔细算)都不好做。
相当于28mm的要比20mm的焦距来得长,同样距离拍摄时28mm看到的对象要大,但周围内容要少。
放大100%分辨时肯定28要好,但是对象画面占比相同时28要飞得更远,加上大气干扰估计28的要差。
没有实测,光看镜片口径,28的要小很多,估计有效光圈会小点,画质要做到相同也很难(不是不可能)
等实际测试结果吧

网友:
看了油管的视频,差异还是有一些…

网友:
相机如果是一样的技术参数,镜头的材料相同的话肯定是口径大的画质高!

网友:
御姐还有自动光学变焦?不会是越描越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大家争论的蛮热闹,也趁机发几点谬论搅混水:1.大家议论20mm和28mm的差距,这是指相机焦距,不是 ...

赞同。
传感器是一样的,已经得到DJI体验现场工作人员的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果然大编辑不怎么玩相机,影响画质原因多了去了,当然感光元件是主要因素没错。
镜头的影响绝不小于感光 ...

御的光圈是F2.2,精灵4的是F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