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化油器调试

楼主(2016-10-01):
新装了条船 257化油器 第一次玩 不知怎样调,两油针顺时针拧进去是大还是小?初始时应该调多小?还有就是调来调去风门关闭都不能立即熄火 大伙知道是啥回事吗

网友A:
百度是最好的老师,至于调到理想的状态,就要靠自己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B:
顺时针是关,逆时针是开。先调高速,再调低速。

网友C:
H=1.5,L=1.5 稍开油门或者用怠速螺钉将怠速稍调高一些,然后,减少L油针,可以听见发动机开始增加转速,到最高点后,返回1/4油针即可

网友D:
以前有关于化油器调整的比较详细的帖子,去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