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10-01):
第一次自助了台小钢炮四轴,配置是a2飞控,致盈4110电机,好盈乐天40a电调,futaba 14sg遥控,但装好问题来了,通电三个电调嘀,嘀…的响类似没信号响,电机微动,另个调参中测试能转,但另三个就响着,起先我以为是中心板没焊好,补焊了好几次,用万用表也量了好几次了,线路都通的,我也单独直接连线到飞控,最多也只有2个能转另两个还是嘀,嘀响,但单独一个个飞线接,每个测试电机都能转!所以可以排除电机电调问题!飞控每个口单独测也能转,但一起接上就会有两到3个响,不知是都调参或遥控设置问题?特来求教!

网友:
一起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校准好油门行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pcb板焊接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