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三并充的大疆精灵3的外场200W的车载充电器,充电从此不是问题

楼主(2016-10-01):
大疆的车载充电器大家都有,但对于他的性能来说,我是不能满足,  上并充板后,明显电流不够用了,   这不利用手头的一些东西,自己拼凑了个外场的充电器.原理很简单,懂的自然不会问,不懂的我怎么说也没用, 看图,
1.输入电压 5V-35V 之间任意电压都行,
2.电流 根据你的负载来, 最大总功率为200W ,
3.输出电压可2~35V之间任意调节,不受输入电压的影响, 也可以算好比例后,直接焊接电阻固定死电压
4. 电流最大20A,
5.工作模式: 恒压 恒流  模式,
6.其他功能:可调输入截止电压,这对外场采用电池包充电来说十分有用,不会导致电池包过放,而损坏电池.
经过实际测试使用,采用成品并充电,单个电池充满时间 1小时左右, 三个电池如果同时快充,则可以继续加大电流最高到20A总功率不要超过250W就行,此次我调整的电流为10A, 并从板上有个电阻会降低一部分电流, 所以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实际为8A多,  电池是4400mah的, 采用8A电流来说 ,还不到2C,这都对航模电池来说小意思, 但也不长期建议采用倍率的充电方法,电池还是慢充的好,但在外场使用很有必要,   输入部分采用了点烟器插头,可以使用汽车的点烟器直接给三个电池充电, ,另外采用了XT60接头, 可以外接电池包使用, 截止电压我调整为8.25V ,低于8.25V的电压,板子会自动关闭输出.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用并充板电池显示的寿命会降到8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做过,用并充板电池显示的寿命会降到80%以下

那是因为并充板加了电阻,需要把充电器的电压提高一点点抵消掉电阻的降压即可,让电池充到17.4即可,已经测试过,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保存,以备后用

网友:
对你那个DC/DC感兴趣,什么型号,价格多少?

还是升降压的?

谢谢!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过的,又看一边,才明白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过的,又看一边,才明白看过

网友C(2017-08-01):
LZ,你这个自动升降压的板子非常好,能否告诉我哪儿卖的,能否PM我,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这个自动升降压的板子非常好,能否告诉我哪儿卖的,能否PM我,感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