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版F3飞控调参的问题

楼主(2016-10-02):
室外飞行时间不多,练模拟器又比较懒,随大流购入一空心杯穿越,机器组装完毕到了调参阶段,出现了飞控在win7 64位无法识别的问题,无法识别就无法连接飞控调参。这空心杯F3飞控驱动问题整整折腾了一个国庆,个人愚钝,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什么驱动精灵、zadig和VCP及网上教程介绍的软件都试过了,还是出现unknown device,悲催了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串口被占用了?USB和uart1是相通的,可能你在uart1上链接了osd或者其他的设备,然后上电就断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串口被占用了?USB和uart1是相通的,可能你在uart1上链接了osd或者其他的设备,然后上电就 ...

uart1没有接任何东西,只在uart2上接了接收,sbus模式。

楼主:
估计是驱动问题了,谁有有刷 穿越 SP Racing F3 EVO Brush 飞控的WIN7 64位驱动呢?求链接地址

网友B:
我的也这样,必须插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必须插拔一下

插拔也没有用

网友C:
之前用过电脑调过无刷的飞控,调有刷就无需装驱动了,接上就能识别。我用有刷naze32刷的BF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电脑调过无刷的飞控,调有刷就无需装驱动了,接上就能识别。我用有刷naze32刷的BF3.0

我之前也调过无刷210的参,但现在USB茶进去还是提示无驱动,一晚上折腾现在变成了unkno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调过无刷210的参,但现在USB茶进去还是提示无驱动,一晚上折腾现在变成了unknow

换条数据线解决,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数据线解决,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谢谢指导,我又换条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数据线解决,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换了3条数据线也不行,也换过一台台式XP电脑,不过是插前置USB

网友D:
现在 stc com 口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电脑调过无刷的飞控,调有刷就无需装驱动了,接上就能识别。我用有刷naze32刷的BF3.0

据说有刷的F3飞控是虚拟USB接口的,跟无刷版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 stc com 口驱动

能否详细科普下,谢谢!

楼主:
悲催了,想“曲线救国”用手机APP调参,结果是无法连接……没法了

网友E:
我和你的问题是一样,最后还是用光碟重装系统就好了,因为现在copy牌的系统是缺失一部分驱动文件,你什么安装驱动也安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的问题是一样,最后还是用光碟重装系统就好了,因为现在copy牌的系统是缺失一部分驱动文件,你什么安 ...

谢谢指导,回去重装试试吧,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

网友F:
試試接電池再插U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試試接電池再插USB

你意思是供电不足?刚试过了没有任何改观,不过也谢谢您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不想重装系统的话,装一个XP或WIN7 32的虚拟机,安装驱动试试。如果以前无刷的能识别,这个不能识别,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G:
还有,我以前无刷的F3,插上USB线调试时没卸桨,结果校准FUTABA时,飞机一下串到天花板,把F3的USB口子拉掉了。后来发现不用USB口子,用UART2,插上调OSD的那种接口,然后连接到电脑USB,一样能进F3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我以前无刷的F3,插上USB线调试时没卸桨,结果校准FUTABA时,飞机一下串到天花板,把F3的USB口子拉掉 ...

虚拟机之前我也想到,可以尝试下。另外通过U接口也可以调参这个让我GET了新技能,谢谢。储存起来必要时用得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虚拟机之前我也想到,可以尝试下。另外通过U接口也可以调参这个让我GET了新技能,谢谢。储存起来必要时用 ...

上面说错了,是UART1,而不是UART2。因为UART1与USB是同一个接口,而且PORT页面中,UART1的DATA选项是打开的。
若要用UART2,需要事先设置PORT页面中,UART2的data选项是打开的,默认是关闭的,而你现在进不去去修改这个选项。
这样,只要你的WIN7 能识别用于调mini osd的那个适配器,这也应该能识别,因为没有在电脑上插入新的硬件。那个适配器与F3的接线,与MINI OSD类似,最好事先把F3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说错了,是UART1,而不是UART2。因为UART1与USB是同一个接口,而且PORT页面中,UART1的DATA选项是打 ...

屌丝版飞控没有OSD,悲催了。我试试虚拟机看看

网友H:
有刷一直纠结该不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刷一直纠结该不该入!

可以从飞行时间及场地角度考虑,若飞行时间不多或者不能连续飞行的,可以组空心杯室内飞。其次飞行场地少也可以考虑室内飞。无论购入与否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I:
看你好悲催的,帮顶。换个飞控试试呢

网友J:
win7下都没驱动,是不是说f3该淘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7下都没驱动,是不是说f3该淘汰了呢?

有驱动,现在初步判断是飞控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屌丝版飞控没有OSD,悲催了。我试试虚拟机看看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要用飞控中的OSD来调参,不需要飞控带OSD,也不需要OSD芯片来调参。
因为现在飞控上的USB连接电脑不通,考虑通过UART1来连接电脑(因为UART1与USB是通的),但UART1不能直接连接电脑,需要买一个UART转USB的适配器,通过他连接电脑。
另外,这种适配器最好买好一点的(也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兼容性强,不容易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且这种东西对于玩航模、穿越的人来说,是必备工具,凡是一些带UART、电调、OSD、GPS等部件,当需要连接电脑时,都要用到,即通常说的TTL转USB。飞控其实原本不需要自带USB(一般做法都是接TTL转USB模块连接电脑),是厂商为了方便大家,F3板子加了一个TTL转USB的模块。你现在USB连不上,那就返璞归真,通过这个模块连接电脑吧。我就是买的这个,可以通吃,从来没出现过兼容性问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756&_u=b2ifnta57c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好悲催的,帮顶。换个飞控试试呢

已经返厂了,今天得知换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要用飞控中的OSD来调参,不需要飞控带OSD,也不需要OSD芯片来调参。
因为现在 ...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让我又获得了一种知识。另,温馨提醒下,再次谢谢您的帮助,建议别在帖子内出现某宝链接,是不符合版规的,容易遭删帖、关小黑屋之类的,也能避广告之嫌。可以采取折中的办法,如关键词、价格一种或者几种组合将相关信息传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好悲催的,帮顶。换个飞控试试呢

悲催了,说多都是泪啊。配置发你私信了

网友(2017-01-16):
楼主,像你一样,我几天前买了三块有刷F3飞控,其中有一块和你说的现象一模一样,但是另外两块能装上驱动,但是当我连接CF固件的时候提示我串口连接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折腾一天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接电池,再插USB,用软件精灵就能自动安装驱程了,然后就能链接CF地面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