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DJI CARE赠送第三者责任险定责问题

楼主(2016-10-02):
CARE与第三者责任险里规定有需要在“可适飞行情形下”才可进行理赔,但并没有什么是“可适飞行情形”的详细说明,难道都是客观判定吗?还有到底以什么证据为主,但“证据”不足时定哪方责任?

网友:
以大疆说了算,证据不足时也以大疆说了算。玩大疆的都不是上帝。只有提前交了“保护费”。炸机才比没交“保护费”的苦逼待遇好些。不然哪来那么多所谓的因干扰导致的失控问题?

网友:
一切解释权在甲方的原则!

网友:
11、第三者责任险(遥控模型个人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有哪些?
保障范围包括:在中国大 陆(不含港澳台)发生的第三者财产损失和第三者的人身伤亡。但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多轴飞行器实际操作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其中:人身伤亡无免赔;物质损失免赔额为2000元人民币或损失金额的10%。
12、由于无人机本身产品问题而导致的第三者责任的相关事故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不可以。设计、制造或安装错误、铸造和原材料缺陷或其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被保险人未对操控的模型设备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或受损部件的更换或在明知模型存在故障或问题的情况下仍使用、操控的所造成的事故,第三者责任险(遥控模型个人责任保险)不予赔偿。
--------------------------------------------------------------------------------------------------------------
由于飞机质量问题的炸鸡不在DJICARE保单范围内...如何理解?也就是说飞机失控或突然断电掉下来砸死人不在保单范围内。那在保单范围内的就只有飞手自己操作失误导致的伤亡(故意的显然不赔)。对于水平还可以的飞手来说,发生这类事故的可能性极低,大家应该主要还是想在飞机出故障的时候获得赔付吧?

网友(2017-05-25):
第三者责任险是送的,连凭证都没有,估计也是忽悠消费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