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的k110,如何与futaba 14sg对频?

楼主(2016-10-02):
如题,新手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
接收机啊 不是福特巴专用接收机或者Frsky的接收机  就No行  如上两款接收机者  遥控器通电  接收机给电  牙签 铅笔  尖的东西顶住接收机面上的孔动  红灯闪烁后放掉  变成绿灯后表示对频成功

楼主:
搞定。基本上按照楼上的操作就可以了,谢谢。对频前,需要在遥控器的linkage 菜单设置system为s-fhss.

网友:
首先遥控器要设定在S-FHSS协议才可以正常对频

网友A(2016-11-06):
我也是14sg 想问下楼主  14sg和k110对频  是不是就是控里设置成S-FHSS协议  然后飞机通电  就可以了? 还要做其他什么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4sg 想问下楼主  14sg和k110对频  是不是就是控里设置成S-FHSS协议  然后飞机通电  就可以了? 还要 ...

第一次对频,小鸡和控先通电,再按一下小鸡主板上的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对频,小鸡和控先通电,再按一下小鸡主板上的按键。

按照方法 控选s_fhss  然后小鸡通电 按小鸡接收板上的开关。  试了很多次,主板一直闪红灯,没对上频。请问 ,控里还有设置什么吗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主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方法 控选s_fhss  然后小鸡通电 按小鸡接收板上的开关。  试了很多次,主板一直闪红灯,没对上频。请 ...

要把发射机靠很近才能对上

网友C:
不是所有k110都能和14对频。我的两台110,一台完全没问题,一台就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把发射机靠很近才能对上

搞定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k110都能和14对频。我的两台110,一台完全没问题,一台就对不上

看了您的博客,因为没有账号回复不了。想问问您,关于那个3g和6g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调试问题。能加您的qq或者联系方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k110都能和14对频。我的两台110,一台完全没问题,一台就对不上

3轴 6轴 如何设置是设置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轴 6轴 如何设置是设置感度吗

百度一下,k110 futaba 设置,老金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的博客,因为没有账号回复不了。想问问您,关于那个3g和6g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调试问题。能加您的 ...

不用客气,发站短或者这里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客气,发站短或者这里都可以的

现在飞机已经可以飞了。关于控里gyro您提到到的,6g 80%,3g 两个档位是20%。想弄明白对于k110这个百分数调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一下,k110 futaba 设置,老金说的很清楚了。

对照老金的方法调参,已经可以爽飞了,就是想弄清楚调的参数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机已经可以飞了。关于控里gyro您提到到的,6g 80%,3g 两个档位是20%。想弄明白对于k110这个百分数 ...

主板会检测这个通道的信号宽度(在控里就是那个数值)在哪个区间来决定是3G还是6G飞行模式,所以只要设置好这个通道和飞行模式对应的信号,飞行时打到相应位置飞机就知道用什么模式飞了

具体数值不是关键,比如80设成90,100,70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会检测这个通道的信号宽度(在控里就是那个数值)在哪个区间来决定是3G还是6G飞行模式,所以只要设置好 ...

哦 原来这样,明白了。谢啦

网友E(2018-03-27):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k110都能和14对频。我的两台110,一台完全没问题,一台就对不上

有两台伟力120,一台能对频14sg,一台对不上,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两台伟力120,一台能对频14sg,一台对不上,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我改用D7e加三合一高频头然后通过微调中心频率解决的这个频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用D7e加三合一高频头然后通过微调中心频率解决的这个频偏问题

收到,我也买了个四合一高频头,准备用d10来对频

网友F(2019-03-12):
引用 网友C:
我改用D7e加三合一高频头然后通过微调中心频率解决的这个频偏问题

请问我用7e改3合一对k100,对不上,愁啊!那个微调中心,有上下两个,要怎么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用7e改3合一对k100,对不上,愁啊!那个微调中心,有上下两个,要怎么调?谢谢!

具体可参考我的博文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3eb4862e0102wsao.html

我只动了粗调(coarse)就找到了中点。亦说实际上fine那个选项才是粗调,不管怎样,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通过coarse抓不到频率中点,可以把coarse置零,然后对fine用同样的步骤走一遍。假定高频头的硬件连接和设置文件都没问题,用上面的方法总能找到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