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3坏了,还找到了些区别谁来看看

楼主(2016-10-02):
一个无故冒烟,还能连电脑有反应插上分电板,分电板一直报警,一个烧了电调后不通电,有得修吗?
还有一个问题,针边上一个写着ZMR-F3,一个是CF的名字,还有芯片下面的号码都有点区别4个都不一样

网友A:
是哪个芯片冒烟啊?两个飞控的厂家不同用的芯片也是不同的

网友B:
我也炸坏了两块板子,在换板子的路上你并不孤单。你的冒烟了,是不是供电有问题?看你uart2接的接收机,飞控是用4路电调供电吗?

网友:
这还要看你在飞机上怎么接线的吧

网友:
还没玩坏过飞控

网友C:
我也放了两块F3,莫名其妙摔了一下,通电就不着灯了。以前还有一块,着灯就能救回来。冒烟的,恐怕只能返厂修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芯片冒烟啊?两个飞控的厂家不同用的芯片也是不同的

你也是逗!芯片都是一个厂家的,不同原因在于楼主说的是芯片后面的号,那个号有日期有产地有许多意思,所以当然不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逗!芯片都是一个厂家的,不同原因在于楼主说的是芯片后面的号,那个号有日期有产地有许多意思,所 ...

是么?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芯片冒烟啊?两个飞控的厂家不同用的芯片也是不同的

不是芯片冒烟,有点短路在正负极通道那里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炸坏了两块板子,在换板子的路上你并不孤单。你的冒烟了,是不是供电有问题?看你uart2接的接收机,飞 ...

我飞控是用分电板插在8通道供电,接收机是用sbus模式,电调上没有正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放了两块F3,莫名其妙摔了一下,通电就不着灯了。以前还有一块,着灯就能救回来。冒烟的,恐怕只能返厂 ...

可以返厂吗?飞控还能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逗!芯片都是一个厂家的,不同原因在于楼主说的是芯片后面的号,那个号有日期有产地有许多意思,所 ...

不止是号,123通道边上那块芯片上面的字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其他应该是批次,我就关心为什么两个飞控名字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返厂吗?飞控还能保修?

买的时间不长的话可以退回到商家去。时间久了可能就不鸟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芯片冒烟,有点短路在正负极通道那里冒烟

能画图标明一下么?

楼主:
5通道正负极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间不长的话可以退回到商家去。时间久了可能就不鸟你了。

买了一周吧

网友:
那就联系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是号,123通道边上那块芯片上面的字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其他应该是批次,我就关心为什么两个飞控名字 ...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那个板子名字,在电路板上叫丝印。
作用当然是标识。
做板子时候可以任意放任何字。
每个抄板的人当然想让人知道这板子是他抄的,他会把板子字符写成他自己的标识。比如ZMR。
就是一个广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都正常,但是插8通道接收机有电,飞控不亮,7通道飞控亮接收机没电,而且插上分电板分电板一直报警

那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了都正常,但是插8通道接收机有电,飞控不亮,7通道飞控亮接收机没电,而且插上分电板分电板一直报警

要不然就把飞控个接收机单独供电,只要飞控和接收机能供电并且工作那问题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就把飞控个接收机单独供电,只要飞控和接收机能供电并且工作那问题就不大

没用,单独供电后飞控高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单独供电后飞控高温

是大芯片发热还是小芯片发热?大的发热你可以换一个飞控了这飞控应该也不贵,小的应该好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芯片发热还是小芯片发热?大的发热你可以换一个飞控了这飞控应该也不贵,小的应该好可以修

太麻烦了这样折腾,看看第二个拿去返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麻烦了这样折腾,看看第二个拿去返厂吧

两个都拿去吧!能修就修不能就就出尸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拿去吧!能修就修不能就就出尸体吧

返厂还不让申请售后,要我自己付钱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厂还不让申请售后,要我自己付钱修

10~20块钱还可以接受!多的话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0块钱还可以接受!多的话就没必要了

发过去10块钱到付回来20块,他再发给厂家个十来二十块,再加上维修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过去10块钱到付回来20块,他再发给厂家个十来二十块,再加上维修费

果断不修了了,要是楼主不要了可以送我要是主控芯片没烧坏一般几块钱就能修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这几个稳压芯片会坏!也就是几毛钱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不修了了,要是楼主不要了可以送我要是主控芯片没烧坏一般几块钱就能修好的

我拿去和群友换了个好的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