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新机,TM220,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6-10-02):
机架挺漂亮,不贵,还有摄像机支架,唯独脚架没有。新换的x9d,功能太复杂,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刚好今天装完就下雨,郁闷。
现有几个问题
1,F3飞控,油门校准后,电机启动点1032,控最油门最低987,但是打到1120 电机才开始旋转,设置了min_check,不管怎么设置还是有4格空行程。
2 , 飞控上的BB响用那种?我用BB响上的喇叭接上去只有电流音。
3,启动最低油门电机像是堵转一样,一停一停的,正常么?

网友A:
1飞控上设置1000,1500,2000
2淘宝5V有源蜂鸣器5毛左右一个
3电机启动点再调高点,正常转就行,要是不准确楼下在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控上设置1000,1500,2000
2淘宝5V有源蜂鸣器5毛左右一个
3电机启动点再调高点,正常转就行,要是不准 ...

飞控设置的就是1000 1500 2000

网友:
进BlHeli,把最低油门值降一点试试

网友:
国庆节快乐

网友B:
1 set min_check=1050,记得save
2 你需要一只有源bb响,记得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set min_check=1050,记得save
2 你需要一只有源bb响,记得有源

把 控的油门微调调整到1000 2000 就好了 ,谢谢

网友C:
想问下楼主装机后重量多少?起飞续航时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装机后重量多少?起飞续航时间多少?

重量没测过 4s 1500 5分钟左右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