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可以使用塑料管控制模型飞机升降与方向吗?取消副翼

楼主(2016-10-02):
可以使用塑料管控制模型飞机升降与方向吗?取消副翼

网友A:
没停明白

网友B:
用钢丝,塑料管刚度不够,有副翼容易转弯,方向舵不容易转弯。

网友C:
意思表达不清楚,塑料管怎么控?是不是取代拉线?另外取消副翼可以,上单翼加上反的飞机都这样,就是初级的三通道控制飞机。

网友D:
还是没整明白

网友E:
哈哈,管形尾翼?

楼主:
对,用塑料管来控制方向和升降。可以吗

网友F:
楼主也够可以的,连个意思都表达不了,让人想晕了,我想的是你不用钢线来连接舵机机和舵面嘛,而是用塑料管,但有那么小的强度够的嘛,用碳杆还差不多

网友G:
什么塑料管这么神奇。我以为只有遥控器才能 控制 呢

网友H:
当然可以了,俺以前也设想过用自己做个微型电磁舵,这样控制

网友H:
还有个干脆用两面胶条粘在纸板上
打算直接当副翼里
结构更简单

网友H:
xccdb 元帅给的图

网友H:
有一个偷懒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