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加其他品牌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6-10-03):
1:
14sg背后不是有个小盖子吗,是不是插高频头用的,插上直接就供电了。
2:
能不能像x9d那样,用别的品牌的高频头,然后屏蔽本机自己的信号,用外部高频头操纵飞机。

谢谢解答的朋友

网友A:
14SG 后面的玩模拟器接口,好像有高频头可以接这个口转 DSM 之类的接收机,之前有关注了下想玩空心杯四轴,看中淘宝有个 NF6 的就是这样的接法,考虑到要在遥控外面挂东西,放弃没改,最后还是用了FAsst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 后面的玩模拟器接口,好像有高频头可以接这个口转 DSM 之类的接收机,之前有关注了下想玩空心杯四轴, ...

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D:
8FG外置九鹰高频头耍无刷125电直中。。。开机时主机选RF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8FG外置九鹰高频头耍无刷125电直中。。。开机时主机选RF OFF。

这个rf off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f off是什么意思呢

发射关闭

楼主:
哦,那也就是说能实现我说的那种功能了,像x9d一样,哈哈

楼主:
那上面怎么有朋友说不行呢,是不是8fg有,14sg没有哇,我找说明书学习学习去,谢谢

网友E:
能的。暫時只知道可以用DSM2之類的。我從14SG到18SZ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的。暫時只知道可以用DSM2之類的。我從14SG到18SZ都在用。

可否详细说一下怎么用吗?谢谢

网友F:
可以,没有外置高频头插口的,只要有ppm输出都可以接外置高频头的。futaba的方头接口同时有两根线负责ppm信号输出,两根负责供电,对外,具体电压不记得,还有两根是一个串口的作用。剩下的就看你想怎么接了。有专门接ppm插口的高频头的自带电池。或者自己改,可能会不好看。甚至可以做一个3D打印的通用外置高频头的插槽挂件,贴覆在遥控器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否详细说一下怎么用吗?谢谢

你的是14SG的話,直接不用開控。有DSM2的高頻頭在手的情況下,直接方口插上高頻頭,控就可以自動通電,就可以用了。你在控裏新建一個模型。這種情況下。控的自帶發射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没有外置高频头插口的,只要有ppm输出都可以接外置高频头的。futaba的方头接口同时有两根线负责ppm信 ...

谢谢你的关注,解答很耐心而且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14SG的話,直接不用開控。有DSM2的高頻頭在手的情況下,直接方口插上高頻頭,控就可以自動通電,就 ...

你说的这个解决方案最贴近我想要的,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控上没有专门容纳高频头的卡槽。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解决方案最贴近我想要的,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控上没有专门容纳高频头的卡槽。谢谢

控背後那個方口插不就是了嗎。還找啥。
看看我的貼就清楚。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67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背後那個方口插不就是了嗎。還找啥。
看看我的貼就清楚。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 ...

看了,真不错,受益匪浅。
我说插高频头的意思是说把高频头整个容纳进去的空间,我好像见过一个jr的控后面有个很大的凹槽,能把高频头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背後那個方口插不就是了嗎。還找啥。
看看我的貼就清楚。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FG外置九鹰高频头耍无刷125电直中

也是外置吗

网友G:
可以玩转433 433接受

网友H:
外挂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玩转433 433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挂可以。

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