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连接F3飞空为什么没有反应!

楼主(2016-10-03):
苹果电脑连接F3飞空为什么没有反应!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
驱动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安装驱动

要改就是没有驱动,但是找不到苹果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改就是没有驱动,但是找不到苹果的驱动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 ... vcpdrivers.aspx#ma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aspx#mac

WIN7 64 位驱动不晓得哪有下载,求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7 64 位驱动不晓得哪有下载,求链接

同个链接呀!链接默认显示苹果电脑的驱动,你只要往上看,就能找到微软视窗的驱动了。
没关系,帮你一把: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 ... rivers.aspx#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个链接呀!链接默认显示苹果电脑的驱动,你只要往上看,就能找到微软视窗的驱动了。
没关系,帮你一把 ...

谢谢,我win764位仍无法解决,下一步重装系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