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战士k8,求助下

楼主(2016-10-03):
这所有的东西都调完了都对,但是十字盘修正是反的怎么破。。。。。。第一次用k8纠结了。。。。。。。。

网友A:
用电腦。vbar軟件 調整

楼主:
封贴丢人了呵呵

网友B:
楼主犯了什么低级错误

网友C:
确定是反的吗?调正便是

网友D:
应该是控的通道没有跟k8对上。

网友E:
线接对了吗 ?什么遥控器?先把遥控器通道全部设置正向 再到软件里面调舵机正反向 福特巴遥控器油门通道一定要设置反向先
这样就对了

网友F:
舵机单向一下

网友F:
舵机反向一下

网友G:
我就是这样试机,扫了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