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马克思垂尾舵机咋换

楼主(2016-10-03):
FMS MXS “马克思 很好飞,不过几个起落后垂尾
舵机
坏了, 线好长,好难换,难道要把原来的线剪了接线?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的方法是用细长的重点的东西,比如钻头,一头绑上舵机线,一头帮上钻头,靠重力把钻头垂吊到前面的电池仓,再把绑在钻头上的线拉出来,另一头的舵机线也就出来了。我就是这么还我好的

网友B:
无图无真像。一般来说是利用原来的线把新的带过去。

网友C:
fms官方淘宝店卖有各种长度的舵机,价格很便宜,可以直接买。

网友D:
用细线挂重物 再用细线扣住舵机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