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改4s,这样对吗?附图

楼主(2016-10-03):
准备换运动版p51,动力要求4s,目前手头有四个3s 2200 25c电池,充放电十个以内,不想浪费。
打算改成三个4s 2200 25c。
有改电池经验的帮我看看电路图对吗?

网友:
没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A:
看起来是对的,就是平衡头左右顺序别搞反

网友B:
想让电池活久一点就别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让电池活久一点就别改!

改电路与电池寿命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路与电池寿命无关。

新加入的电芯更原来的内芯电阻有可能会不一样,容量差也有可能,不对吗?

网友D:
都有道理,省钱自改可以理解,内阻不一样也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道理,省钱自改可以理解,内阻不一样也是大问题

同一个厂,一摸一样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对的,就是平衡头左右顺序别搞反

参考充电器的平衡插口,应该不会错

网友:
平衡头的充电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