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飞机两个舵机,遥控是JR-DSX11如何设置混控

楼主(2016-10-03):
请问下舵机接那两个通道,然后遥控器的具体设置求高手明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A:
没玩过直机

说说固定翼

按ENT 开机
第一屏菜单最后一列第2行  wing type
wing:选成DELTA
从飞机后面看 左边副翼接2通道 右边副翼接3通道

OK

网友B:
用JR的控居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R的控居然不知道?

用JR不知道正常啊!你看我ID注册时间你不是更吃惊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直机

说说固定翼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看n遍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副翼和升降舵混控吧?2通道连接AILE,3通道连接ELEV.好长时间不玩了具体想不起来了

网友:
在系统菜单里选三角翼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电直不错,副翼机,我也是这种电直,前几天炸鸡了,大桨主轴横轴尾轴...换了N多的东西。哎!炸不起啊。

网友:
三角翼模式

网友(2016-11-23):
楼主,我想请教个问题!JR DSX11遥控器从外观怎么区分J版还是2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