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铂金40a 的BEC能喂饱4个kst的金属舵机吗?

楼主(2016-10-03):
听说金属舵机很耗电啊。老铂金的3A电流能否扛得住?谁在用求解

网友:
是你低估了铂金40A的洪荒之力

网友:
kst215+kst515用了两年多,超七百起落,舵机齿都换过了,没觉着ubec供电不足啊!

网友:
查一下舵机的持续最大电流是多少,就知道啦

网友:
你也太看不起40a了。。。

网友:
這也是我不解的
除了定速要刷blheli才像有一樣
其他的部分40a都不輸年輕人
用在450綽綽有餘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放心用了,不花冤枉钱上铂金 v4了。反正我技术飞不了暴力3D

网友:
记得改6V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40A就不能暴力3D了?我的465怎么爆的1B啊。

网友:
不放心可以加电容。平均功率应该足够的。

网友A:
我kds700的四个舵机,就是用好盈铂金40A给接收机单独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kds700的四个舵机,就是用好盈铂金40A给接收机单独供电的

好。放心用了。

网友:
某些标准舵机稳定负载15kg时,平均电流2a

小舵机估计也就500ma?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