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选择电调,求帮助

楼主(2016-10-03):
DL220机架,DYS SE2205-PRO的电机,F3飞控,富力1600mah30C的电池我是选择DYS XS30A 还是DYS XS20A的电调
之前4个老版DYS BL20A的烧了一个,然后又买了一个,昨天就又烧了还把f3给弄坏了,机臂都烧变形了
我都怕了,什么原因都没找到,我一个新手一共还没玩到20分钟就烧了2个电调,砸不起这个钱啊!!
我的接线肯定没错,都飞起来了还前前后后走了一下,就是降落在起飞一次就冒烟着火了!
再问个问题,降落以后油门关了,为什么还会转两圈,有时候忘记锁电机好吓人
楼下附照片

网友A:
是不是碰到碳板短路了。。还有电池C数小了,飞暴力些分分钟大肚子。。

网友B:
没有及时加锁,堵转烧的

网友C:
还好只是电调,我都是电机电调一起烧的 。不过及时上锁没事 的。

网友D:
是不是碳纤维碰到短路了,堵转也不至于这么个烧法吧

网友E:
感觉是碳纤维短路了,,,如果有垫个两毫米厚3m胶布,碳纤板上面是不会这么厉害的痕迹的

网友F:
干嘛非要用DYS中特威不好吗

网友:
建议还是三十A,,这个电机最大电流会到26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碰到碳板短路了。。还有电池C数小了,飞暴力些分分钟大肚子。。

电调怎么碰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及时加锁,堵转烧的

怎么让他关了油门就不转了,每次关油门还要转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只是电调,我都是电机电调一起烧的 。不过及时上锁没事 的。

烧的时候关了其他三个桨还在转,然后立马拔了电池,回家在开机发现飞控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碳纤维碰到短路了,堵转也不至于这么个烧法吧

真没碰到里面的碳板全用电胶布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碳纤维短路了,,,如果有垫个两毫米厚3m胶布,碳纤板上面是不会这么厉害的痕迹的

起火啦,外面塑料全烧了,吹了半天没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非要用DYS中特威不好吗

别人都说dys好啊我就买了,结果买错了买了老版的

网友:
别人推荐我用乐天20a,以后自己刷个BLHine固件就可以更快的响应,原生固件据说也不错

网友:
直接买好盈穿越用的那种

网友G:
可以试一试KINGKONG20a 物美价廉

网友:
你所说的关油门应该不是上锁,而是最小油门,你在飞控的遥控器通道值里看看你的最小油门实际值是多少 ,再看下你飞控设置的最小油门,让你飞控默认最小油门值高于你的最小实际油门值(因遥控器不同,我就高了20左右,油门最低停转),忘了说了你在飞控里一定把motor stop打开。如果你开了airmode模式那么不管你如何设置都会转。最后一个办法,设置一个档位开关来上锁,降落立马拨开关上锁。大概就这些,不详细的请楼下补充。

网友:
还能起火,,电调质量很有可能不行,,我们这边烧了不少电调,都没试过出明火的,,6s正负极接反都没出明火,只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