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其中的一个贴片电容掉了。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6-10-03):
剪热缩管的时候太暴力了,把一个贴片电容给顶掉了。这样有影响吗?谁有同样情况?

正极的焊点。下面有五个电容。掉个了。

网友:
  焊上就行了

网友A:
试试高油门对图传影响大不。这个如果是滤波电容的话并且干扰大的话,高油门会黑频。

楼主:
不知掉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高油门对图传影响大不。这个如果是滤波电容的话并且干扰大的话,高油门会黑频。

发现后不敢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后不敢上电。

返厂修呗,找tb售后好点的卖家他会帮你联系的。

网友B:
发图看看是什么位置的电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是什么位置的电容呗

正极的焊点。下面有五个电容。掉个了。

网友B:
这图看得我以为自己近视了

网友:
上图不认真 不过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看得我以为自己近视了

这应该不影响观看吧!?

网友:
滤波电容,焊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