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傳被干擾?

楼主(2016-10-03):
我用的是飛瑩Q6接圖傳,馬達不给動力時圖傳正常有畫面,给動力畫面便消失,是否供電問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调的滤波电容坏了,高油门直接黑频。

楼主:
用電池即接供電有用嗎?

网友B:
直接画面消失,,应该就是供电问题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调的滤波电容坏了,高油门直接黑频。
好像有道理,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D:
是不是3s电池,图传接分电板12v?

网友E:
有趣的想法

网友F:
滤波问题,可以在电源线上并联一个47uf以上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