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taflight3.0 BF刷机——穿越机/飞控/CF/CLEANFLIGHT

楼主(2016-10-03):
请教一下,我用的F3 Acro,以前用的是CF。现在听说BF功能更强,番茄下载了BF的Explorer,运行后,可以连接F3。但在线/或离线刷BF3.0固件时,出现错误,提示无法与接口通讯,刷机失败。(当前固件是CF)。我回到CF Explorer,离线刷事先下载好的BF固件3.0(HEX版),顺利完成刷机。然后回到BF浏览器,可以配置、保存等,一切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刷机。
请教:如何在BF浏览器中刷BF固件?我现在估计在CF中可以升级BF固件,但希望能一切在BF中搞掂。

网友:
波特率一致?

网友:
boot试一下

楼主:
自己搞掂了,花几分钟看了一下wiki,写着:** Only exception to this being for the SPracingF3 flight controller, for this FC you will need to check 'Manual baud rate' and change the selection to '230400' baud.
即:对于F3飞控,刷机时必须选择“Manual baud rate”(手工选择波特率),并设置为 230400。试了一下,一次刷写成功!

看来很多问题,与其花时间到处试,还不如花些时间看wiki。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掂了,花几分钟看了一下wiki,写着:** Only exception to this being for the SPracingF3 flight  ...

还不就是波特率那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