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机:不同端口之间的连接线大家是怎样DIY的——飞控、摄像头、图传、OSD

楼主(2016-10-04):
装机时,摄像头、图传、OSD、分电板、飞控等,购买时都配了带接口插头的连接线的。这种连接线都很细很轻,以便于减轻重量。新手对这种接头敬畏有加,其实这种接头市面上都有空的塑料壳买的,两线的是2P,3线的是3P,F3飞控是4P和8P。但是,接头的规格也有不同,我总结了一下:
1、新的小飞控(CC3D/miniapm/skyline32/SP Racing F3等小体积飞控)一般是——1.1(mm)间距的JST接头;
2、老的飞控(Pixhawk/PX4/apm2.6/apm2.8)用的是——1.25(mm)间距的JST接头;
3、分电板(例如现在集成的分电板),图传一般是——1.25(或1.27)间距的JST接头;
4、摄像头很多是——1.5间距的JST接头,也有1.25的。
现在问题是,装机时,各个部件原配的接头线,但往往连接线之间的接口不匹配,或者线的顺序在接头上不对,往往不能直接连上。
我看到,大部分人是把线的中间剪断,然后重新焊接、包扎。 例如:图传与OSD,图传往往是4P的1.25接头,OSD是6P或8P的1.25接头(接图传和摄像头,但接头整合在一起)要把图传的原配线和OSD的原配线剪断,然后中间对接。
请问,能不能自己购买1.1、1.25、1.5的JST接头(某宝上2元钱买一大把),然后自己配线(焊好金属片的1.1、1.25、1.5间距的线也很便宜),这样做出来的线中间没有断点,直接拔插两边的插座,长期使用可靠性高。
观察了一下1.25的JST头,发现每根线都有一个塑料牙口卡住(锁死),稍微用力拔不出来的,但用镊子拨一下正面的牙口,对应的那根线就能轻松拔出来。
问题是,装回去时,好像难以固定,插入后,稍一用力就拔出来了,搞了半天没办法锁紧。
请问有没有搞电子的大神,这种JST头,怎样才能把线插入后,锁死? 我想肯定是有技巧的,就是没有找到。哪位大神能详细讲解一下,能具体贴个图就更好了。这种技巧我想大家是刚需,大家都会遇到,掌握后造福模友呀!
如果能做到原装线那样牢固,那么以后就全部DIY线了(主要买各种接头,和焊好金属片的各种线),不管各种接头和线如何变化,都能自己DIY完整的连接线了。

网友A:
直接拆了插针焊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插针焊上去就行了。

不是每个东西都能直接拆了焊上去滴!答非所问

网友B:
正常做法是买胶壳和插针,视插针间距准备24AWG-28AWG的线,量好长度后用压线钳压在插针上,再推进胶壳。如果要拆的话注意插针拆下来的时候很容易损坏胶壳卡扣,要多练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做法是买胶壳和插针,视插针间距准备24AWG-28AWG的线,量好长度后用压线钳压在插针上,再推进胶壳。如 ...

谢谢答复,看来是专业人士啦!详细问一下:
现在是”胶壳“和”焊好了金属插针的线“都有现成的可以买,估计是机器做的,比手工的可靠性好,就不用自己焊了。
重点是:插针插入时,插针朝着什么角度?插入后,怎样才能与胶壳上的牙齿勾结上(锁死),从而线拔不出来?我试了好多次,都是松垮垮的,一用劲就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做法是买胶壳和插针,视插针间距准备24AWG-28AWG的线,量好长度后用压线钳压在插针上,再推进胶壳。如 ...

还有,28AWG的线好像还是太粗了,飞控的线好像更细,一般飞控的很细的线,没看到有单独卖的,是不是买30AWG的?

网友:
焊线咯,留下进飞控的插头,另一端该焊哪里就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看来是专业人士啦!详细问一下:
现在是”胶壳“和”焊好了金属插针的线“都有现成的可以买, ...

那你得检查一下胶壳和插针是否配套。配套的插针和胶壳,只能以一个方向插进去,而且绝对不会松垮。以我的经验,这种小间距插头没那么好买,有时候还得订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28AWG的线好像还是太粗了,飞控的线好像更细,一般飞控的很细的线,没看到有单独卖的,是不是买30A ...

28awg的线不粗呀。这个得看你买的插针规格,有的支持28-30,有的支持26-28。模型用的硅胶线追求柔软,外面有比较厚的一层硅胶,看起来粗。飞控板带的线通常很硬,外面的塑胶层也是又薄又硬,看起来就比较细了。
你说的一两块买一堆的插头,应该不是JST原厂,而是国产兼容件,是不是稳定可靠要看运气的。原厂件以我的经验,少量买的话一个插头加插针材料费都得一两块了。

网友:
还有要注意下插头规格,不是所有插头都是JST。可以观察一下插座,如果插座是个规整的方形,那很可能是JST,如果上面有个缺口,那很可能是Molex PicoBla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检查一下胶壳和插针是否配套。配套的插针和胶壳,只能以一个方向插进去,而且绝对不会松垮。以我的 ...

有配套的焊好插针的线和胶壳卖的,而且是针对穿越机的硅胶线,不会搞错的。等到货了,我试试,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