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油门曲线★

楼主(2016-10-04):
求个油门曲线,另外油门曲线在betaflight上可以调吗?还是在
遥控器
上直接设置?

网友A:
调参软件中调

网友B:
可以不用曲线,暴力飞油门范围很大,开曲线手感会很奇怪。不过悬停可以开,小范围内控制比较细腻

楼主:
那具体如何调整,有教程吗?

网友C:
油门太敏感,就调整THROTTLE EXPO参数。

楼主:
知道怎么调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