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遥控器

楼主(2016-10-04):
新手入魔,最近想买个遥控器,暂定飞固定翼吧,因为固定翼相对来说便宜又不贵,而且也不像多轴那样复杂。遥控器手感要好,不然就怕毁了爽飞的心情。请魔友推荐合适的遥控器

网友A:
说实话固定翼飞起来比多轴复杂多了 入门的话试试天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固定翼飞起来比多轴复杂多了 入门的话试试天七吧

谢谢你这么晚回帖,多轴整一套就得一千左右了,新手先练练便宜的吧

网友B:
固定翼买个模拟器飞飞就算了 多轴组一个也就四五百

网友C:
新手先入便宜也可以,先看看对航模有没有兴趣,遥控器选JR DSX7,优点dsm2制式接收机市面比较多还不贵,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先入便宜也可以,先看看对航模有没有兴趣,遥控器选JR DSX7,优点dsm2制式接收机市面比较多还不贵,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买个模拟器飞飞就算了 多轴组一个也就四五百

有那么便宜?

网友:
固定翼要看当地飞场条件的,多轴组个450练习机是很便宜的,靠入魔程度再看情况

网友:
如果您有时间研究且对英文不恐惧,frsky x9d plus一控在手让您从此不必换控

网友D:
感觉还是参考论坛内的一篇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参考论坛内的一篇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232&extra=page%3D1

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