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不转啊!!!

楼主(2016-10-04):
安浆之前,四个电机都正常工作,安浆之后一个电机几乎是不转,一开始以为是电机问题,已经换了一个电机,还是这样,录了视频的,不过好像没有上传视频的资格,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这个是拍摄的视频

楼主:
求各路大神帮着看看啊!!!!

网友A:
是右下角的那个吗?会不会是线路没接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右下角的那个吗?会不会是线路没接牢固

恩恩,是右下角的那个,不过不用碰,油门推大一点就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电调都做油门行程校准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右下角的那个,不过不用碰,油门推大一点就又能正常工作了

你换个电机试试看,要还是这样那就是电调没设置好!

楼主:
我用的是DJ飞控,也需要进行行程校准?

网友B:
明显的电调没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电调没校准油门行程

恩恩,我是新手,还在学习四周轴,是没有进行行程校准,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电机试试看,要还是这样那就是电调没设置好!

是电调没有设置好,没有进行行程校准,哎,我是小白,好多知识都没有学习,还在探索中,希望以后又不懂问大神,大神还要不吝赐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调没有设置好,没有进行行程校准,哎,我是小白,好多知识都没有学习,还在探索中,希望以后又不懂问 ...

我也还在学习中!这里面的学问太多了

网友:
是的,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过,有的是电调没有校准好,有的是电机和电调的线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