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6-10-04):
四轴摔了一次,应该是电池撞到旁边的螺栓头上了

楼主:
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A:
这点破皮还好,没有影响的

网友:
应该还能用,看起来皮没破,有没有闻到异味?如果有就是破皮漏气了,就最好不用。

网友:
电池没破就行

网友:
看起来仅仅是外皮破了一点,没有伤到电芯,不碍事

网友:
没漏气就还能用

网友:
没事破了就冒烟了

网友:
检查里面的电池,如果漏气漏液,就解体,网上买同样容量的,替换后就可以用了,平时电池周围垫着些泡沫!

网友:
没事,这个位置贴了纤维胶布的

网友B:
纤维胶带裹一下!照用!不过TCB的电池容易自己怀孕!

网友C:
电芯破了就不能用了,外皮没关系。要看里面有没破。里面破最好别用,不能因为节省一电池把多轴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破皮还好,没有影响的

但是从感觉有点鼓了啊,看图片上,那条线都不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破了就不能用了,外皮没关系。要看里面有没破。里面破最好别用,不能因为节省一电池把多轴炸了。

里面破没破怎么能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维胶带裹一下!照用!不过TCB的电池容易自己怀孕!

搜嘎,怪不得有点鼓了,是不是破了跟鼓包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破没破怎么能知道呢???

网友:
不冒烟基本可以断定电芯没破。破的话会冒烟的。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