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富油与贫油如何分辨!!!!

楼主(2016-10-04):
先有台Dle20ra
发动机
,怠速稳定,高速上不去,加油熄火,打咳!!!!求解!!!高速最高6000转不稳定!低速1600左右稳定!收缩油门反应延迟!!!!

网友A:
高速上不去,加油熄火 这个现象是富油的表现,后面的我不太确定,就不谈了

网友B:
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或缓慢升高,是富油,略微收H油针,注意观察转速变化

网友C:
低速有点贫油,高速富油

网友D:
直接返厂,让厂家给你调整油针的位置,比较省事

网友E:
试试清洗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