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U818 空心杯四轴 飞一会就断信号

楼主(2016-10-04):
如图  电池电压都在4.2V左右,有两块电池飞到4.0V左右,就断信号,重新拨插电池,才能重新连上,而且也是一上升就断信号,,,充回4.2V就消失,可是4.2V到4.0V很快,不能1分钟就不能玩了。。。有什么解决方案,不知道是那里坏了。。。直接有一股糊味,但能正常飞,现在把保护盖都拆了,依然只能飞个半分钟就又断信号了。。。

网友A:
能看一下飞控的电路板吗?

网友A:
能看一下飞控的电路板吗?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只要油门推大了就会突然熄火!时好时坏,后来发现是信号接收小板接触不良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一下飞控的电路板吗?

今晚回去拍给你看

网友:
接收机供电加个稳压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一下飞控的电路板吗?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只要油门推大了就会突然熄火!时好时坏,后来发现是信号接收 ...

  朋友 帮忙看一下,,这是接收机与控制版连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帮忙看一下,,这是接收机与控制版连接的地方

用烙铁把那8个焊点都加一点锡,一点就好要完全融合,在试试看

网友A:
还有你那线理一下最好是放在板子的下面,说不定是大电流造成电磁干扰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线理一下最好是放在板子的下面,说不定是大电流造成电磁干扰也说不定,

原装就是放上面的。。。我马上试试加点焊锡,,,刚焊完GPS,刚把电烙铁关上,,,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就是放上面的。。。我马上试试加点焊锡,,,刚焊完GPS,刚把电烙铁关上,,,晕。。。。

这飞机还有GPS

楼主:
没有。。。。 我说我刚刚焊APM的GPS来着。。。。我刚才把四个脚 都用焊锡加固,依然不行。。。只要一加大油门就无信号。。。我把电源线都重新焊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说我刚刚焊APM的GPS来着。。。。我刚才把四个脚 都用焊锡加固,依然不行。。。只要一加大 ...

加我Q1414373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