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怪现象,用转接线插上小白头的锂电,为什么电机自己转,而且主板冒烟?

楼主(2016-10-04):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我遇到一个怪现象。我有一架滑翔机,原厂标配是 JST 插头的180毫安的锂电池,我用一根转接线,连接一块小白头插头的240毫安的锂电池,紧接着电机自己转了起来,我没有动油门杆,而且主板冒烟了!我赶紧把锂电池拔下来。用手摸了一下那块小白头插头的锂电池和转接线,都滚烫了!请教一下各位模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正负极接反了吧

网友:
电路板烧坏直通了

网友B:
+ -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接反了吧

不会接反,插口形状是特定的,插反的话是插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接反了吧

不会插反,插口形状是特定的,插反的话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插头一样,但正负极定义各厂不统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插反,插口形状是特定的,插反的话是插不进去的。

插口形状是特定的,理论上插反的话是插不进去的,但是我偏偏就出现不小心给插进去了,电调马上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口形状是特定的,理论上插反的话是插不进去的,但是我偏偏就出现不小心给插进去了,电调马上就冒烟了。 ...

你插得太大力了,每晚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