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飞穿越250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忽上忽下的正常嘛

楼主(2016-10-04):
CC3D 飞穿越250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忽上忽下的正常嘛CC3D 飞穿越250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忽上忽下的正常嘛CC3D 飞穿越250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忽上忽下的正常嘛CC3D 飞穿越250 大家帮忙看看 这样忽上忽下的正常嘛
?qq-pf-to=pcqq.group

网友A:
荡秋千呢是不是螺旋桨没装紧或者电压不稳

网友:
正常啊,又没定高!

网友:
非常正常啊,没有定高都是靠自己手动修正的。你自己修的还不够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荡秋千呢是不是螺旋桨没装紧或者电压不稳

拧的很紧,想换都卸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的很紧,想换都卸不下来了。。。。。

那就不知道了!没玩过CC3D但是正常的飞控应该不会这么晃吧

网友:
大拇指按摇杆顶这样子太正常了.要么多练,要么调油门曲线

网友:
不太正常吧,我用bf固件,可以脱控悬停几秒呢

网友B:
飞控震动是否正常,有可能是感度高或者P跟D匹配的问题,也可能是横滚转动速度大了些,另外。楼主悬停时打舵有点大,也有可能是修正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震动是否正常,有可能是感度高或者P跟D匹配的问题,也可能是横滚转动速度大了些,另外。楼主悬停时打舵 ...

都是默认的参,,,飞控震动到时无法观察。。。。。。。。。。就是油门有时候刚打到3分之一,有时就是直线升高,,,油门有时打到3分之二,,有时还会下降,必须时刻控制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默认的参,,,飞控震动到时无法观察。。。。。。。。。。就是油门有时候刚打到3分之一,有时就是直 ...

默认的参数感度应该高,震动直接抓着飞机推满油,看看手麻不麻,还有在飞行模式设置界面有个中文翻译叫“强推”的 打成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参数感度应该高,震动直接抓着飞机推满油,看看手麻不麻,还有在飞行模式设置界面有个中文翻译叫“ ...

强推的那个是curisecontrl   改为manul  ?????????? 这两个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昨晚试了CC3D全手动模式 起飞 直接翻了。。。自稳模式没问题。起飞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