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穿越机都能飞多少时间?

楼主(2016-10-04):
最近装机,racing-R机架正X210,四个2204电机,f3飞控,没有摄像头和图传,不加电池重量近400克,加上电池500多克,用格氏1550tatuu电池也就飞4分钟,格氏1800的3s也就飞4分多。花牌更悲催,1500也就飞3分多。这个正常吗?为什么续航时间这么短,各位大神们都怎么动辄续航10分钟左右的?

已更新图片到16楼。现在仍不清楚如何解决。

=========================================================

说一下基本情况,我手里基本都是格氏电池和花牌电池,大多为3S电池,只有2个4S电池,容量为1800和2200,其中1800maH的为TATTU电池,放电45c。
飞穿越主要使用  1  :格氏 1800mAh,tattu,放电75c(三叶桨5040,整机重量近500克;悬停4分钟左右)
                        2: 格氏1550mAh,tattu,放电45c(5040尖头桨,整机重量450克左右,贴地悬停3-4分钟左右)
                         3:格氏2200mAh,放电25c(三叶桨5040,整机重量500克;悬停4-5分钟左右)
                        4 :花牌1500mAh,放电35c(三叶桨5040,整机重量450克左右,悬停3分钟)

以上电池均使用乐迪CB86-PLUS最新固件,充电电流1.5A充电。======================================================

之前的250机架,也是一样

之前的250机架,也是一样

网友A:
330航拍机全油门20分钟没问题

网友:
270机架,2200电池,五分钟

网友B:
时间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我是215机架、1500mah 4s 75C,5分钟飞完,电压在3.7-3.8V!
我还有一架是265机架、2200mah 3s 25 ,能飞6分钟以上的;
而且都开摄像头、图传、图传600hw的

网友:
可能是滤波、PID没调好吧

网友C:
把刹车关闭看看?如果续航提升但是飞机抖动那就是PID没调好。先调节PID,不晃动后再开启刹车

网友C:
520g 摄像机40度 1300mah 4s  215机架 2205电机。9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520g 摄像机40度 1300mah 4s  215机架 2205电机。9分钟

网友:
你摄像头调了几度啊,摄像头调到40度以上,油门一直很大,3s我也是4分钟开始提示,5分钟下来

网友:
亚拓mr250,双天1800电池,飞8分钟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飞了,悬停一般都可以飞8到10分钟,暴力飞3分钟以内

网友:
pid会影响续航,pid好的的话可以多飞1多分钟。

网友C:
排除pid带来的自激抖动。电池一样的情况下。电机和桨对续航时间非常重要,有些菜鸟一上来就追求暴力的大螺距桨 暴力的电机。 桨效差。电机烫。得不偿失。要搞清自己现阶段想要什么

网友:
看续航,要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对比平稳悬停时间比较好,我的1300mah,4s,75c电池,悬停10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我是215机架、1500mah 4s 75C,5分钟飞完,电压在3.7-3.8V!
我还有一架是265机架 ...

请问你是看单节电池电压还是整体电压的?换句话说,你是根据哪个电压降落飞机的?

我是插BB响,设置单节电池低于3.7V后降落,全程自稳贴地悬停,3-4分钟后第三节电池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看单节电池电压还是整体电压的?换句话说,你是根据哪个电压降落飞机的?

我是插BB响,设置单 ...

3.7V太高了,设3.4V报警。下来断电静置几分钟之后你会发现电压大约3.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V太高了,设3.4V报警。下来断电静置几分钟之后你会发现电压大约3.7V

的确是这样的,谢谢指点,如果这样,滞空时间能提升1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看单节电池电压还是整体电压的?换句话说,你是根据哪个电压降落飞机的?

我是插BB响,设置单 ...

都是说的单片电压,确实电压会回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看单节电池电压还是整体电压的?换句话说,你是根据哪个电压降落飞机的?

我是插BB响,设置单 ...

悬停5分钟也有点短吧,飞起来那就只剩下一半时间了

网友:
悬停时间肯定长,我的210机架,用3s1300也就3分钟暴力飞行

网友D:
减重吧楼主。。。同配置带上摄像头图传我那架穿越空机才30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重吧楼主。。。同配置带上摄像头图传我那架穿越空机才300g。。。

你好朋友,可否把你的靓机照片发一下我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减重,谢谢,请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的飞机稍重了些吧。我的 QAV210 装完不带电300 克,用 1300格式 45C 电池,半暴力(技术不佳)飞5分钟下来还有 3.7V+。

网友:
210機架, 2204II 電機, 用 4S 1300mah 全速飛, 三分鐘也沒有.

网友:
4s 1300大赛道暴力120秒落地  慢悠悠最多4分钟

网友E:
215机架 花牌1500毫安 4S   悬停超10分钟,竞速10分钟  花式6分钟左右   电池设3.6报警(插了BB响)  回压到3.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5机架 花牌1500毫安 4S   悬停超10分钟,竞速10分钟  花式6分钟左右   电池设3.6报警(插了BB响)  回压 ...

同款电池,估计也就3分钟就废,要是设置3.6v报警也就3-5 分,我都要崩溃了,特意又买个飞控,专门调节pid

网友:
5--7分钟

网友:
QAV250 5045平头桨2204+15A动力 带FPV全套 花牌3S1850全重517克,设置3.6报警飞航线6分钟响。下来还有3.8左右电压。LZ可能PID没调好,之前没调也是3分多钟就响的,找模友调过后6分钟才响了。

网友:
对了3叶桨是会比2叶耗电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pid带来的自激抖动。电池一样的情况下。电机和桨对续航时间非常重要,有些菜鸟一上来就追求暴力的大螺 ...

非常在理。我玩到现在才玩MT2204和乐天15A,5寸两页桨。刚从4寸桨毕业。

网友:
悬停才4分钟?我杂牌电3s2200的,飞航线还能8分多呢

网友:
花牌3S1500,210机架,5040两叶桨,2205电机,20A电调,带FPV设备。
普通飞(航线,三四次翻滚)5分钟11.3报警,下来电压回升11.6左右。也飞过3-4分钟,动作激烈一些。
继续调机,调PID,最好带FPV调,目视看不出细微高频震荡。

网友:
我的250飞机 600克左右  3S 2200电池飞到3.5V一片可以飞12分钟左右

网友:
我用220机架2205马达+5040桨,4S1300MAH 全套总重550g+,快航线飞行6分钟,下来3.75V

网友(2017-05-06):
我的250機,才305g,加上電池才400g,3s1300ma電可飛十分鐘,4040槳

网友:
这样就飞的久了

网友:
太重了 先把机架子换了

网友:
一般3-5分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航拍机全油门20分钟没问题

厉害!!!!!

网友:
我的,全重512克(什么都含),悬停10分30秒,格式4s1300mah95c电池

网友:
pid和滤波参数对续航影响大

网友:
还有,有缺陷的电机或桨,会增加振动,大大减小续航时间,比续航主要看悬停,暴力参数无效,因为有多暴力无法度量

网友(2018-03-17):
210机架 带gopro 带4s 1300mah 电池 640g 爆飞2分钟。。。。。必须下来

网友:
kk200gt单机193克,4s1300悬停16分钟

网友:
额,,,我的是格式5s1300毫安100c   机架200轴距,电机2506    3000kv   电调65安四个,   全机加电池也就450克左右吧,  2分半,我觉得已经飞很长时间了,玩速度的。

网友:
也时间短,稍后测一下。

网友:
205机架,花牌1300mah电池70C不暴力飞,7--8分钟,暴力飞4--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