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救!!关于CF的端口

楼主(2016-10-04):
我的F3飞控 一不小心在CF里把端口UART1的MSP关闭了,换到UART2上面了,结果导致USB连接不上去了,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办

网友A:
USB口跟uart1是共用的端口,你这手……贱啊……你可以试着短接boot,勾选擦除所有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跟uart1是共用的端口,你这手……贱啊……你可以试着短接boot,勾选擦除所有设置试试?

然后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跟uart1是共用的端口,你这手……贱啊……你可以试着短接boot,勾选擦除所有设置试试?

选择“full chip erase”吗?全部擦除?

楼主:
额,就是说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full chip erase”吗?全部擦除?

对的,然后刷固件。

网友B:
用uart2口烧写 买一个几块钱的USB-ttl设备。再不行用swd烧写 去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art2口烧写 买一个几块钱的USB-ttl设备。再不行用swd烧写 去找资料

呵呵,不用了,已经刷好固件。再也不手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