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6-10-04):
        用B6充电器给6S电池充电,充满后1S4.2以上,其余的电池节数的电压都是在4.15-4.19之间,这样正常吗?以往其余电池单片的电压如果在4.19以下都是采用重新复充的方法把其余的节数充到4.2以上,今天就不行了,把电流调到最小也是这样 除了1S之外其余的电芯节数不管怎么充都充不到4.2以上。

网友A:
电池不平衡了,换个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B:
不要LiPo CHARGE应该是LiPo 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平衡了,换个好一点的试试。。

电池不平衡是指电池出问题了吗,换了其他的电池都是这样除了1S4.2以上,其他节数都在4.15-4.19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LiPo CHARGE应该是LiPo Balance

我用的就是LiPo Balance,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那手头上有比较精确的万用表或者测电器吗?如果电池测得电压差不多,那就是充电器不准了。一般电压相差0.1V以下还不太要紧

网友B:
1、刷B6开源固件然后用高精度仪器(示波器、电压基准、4位以上万用表)校准电压。2、选用高精度充电器(这里推荐PG C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手头上有比较精确的万用表或者测电器吗?如果电池测得电压差不多,那就是充电器不准了。一般电压相差0.1V ...

是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的总电压吗?

网友:
测各单节电压

楼主:
如何测量各单节的电压?用万用表?可不可以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锂电池测电压需要四位半以上精度的万用表,不过B6的精度也不咋地,所以大部分都仅供参考。
锂电池是个暴脾气,除了lihv电池之外,不建议充到4.2以上,一般充电器受限于精度问题,都是充到略低于4.2V,凡事安全第一嘛,不要那么准确的非要到4.2,电量差不了多少。各节之间差零点几的压差不算什么大问题,基本认为是平衡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的总电压吗?

测每一片的电压

网友:
换成a6你就无以上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