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叶桨5040 5045 5050如何选择(

楼主(2016-10-04):
215机架 20a电调 2204  2300kv

网友A:
5040用用好了,其他的2款有烧电调和电机的风险

网友:
我1806都上5045两叶浆

网友B:
用5寸2叶的就可以了,3叶或者6寸的比较容易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40用用好了,其他的2款有烧电调和电机的风险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寸2叶的就可以了,3叶或者6寸的比较容易烧电调

好的

网友C:
3叶浆的拉力要足一些,而且声音比2叶的舒服很多,但是续航方面不如二叶。我用的动力是2204电机加25a电调和50c4s1500mh电池,搭配kingkong的三叶浆感觉没有要烧的迹象,一块电下来电机电调是温凉的,并不烫手。

网友D:
新人必须5040 尖头 两叶三叶都可以

网友E:
现在用5040,感觉不是太爆,不过新手练习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叶浆的拉力要足一些,而且声音比2叶的舒服很多,但是续航方面不如二叶。我用的动力是2204电机加25a电调和5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5040,感觉不是太爆,不过新手练习用足够了

网友:
我用用的是5040

网友:
我用6040两页,练手差不多了

网友:
我用1500 4s 70c /2204 2300kv /5045*3/电调居然是12a的 没烧哦

网友:
没什么的,我4s五叶的照飞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