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8L的氩气瓶,求教淘宝上该怎么选?

楼主(2016-10-04):
看了好多家,有贵的有便宜的。

求推荐。

另外,深圳这种小气瓶到哪里可以充气?充一瓶气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小了,起码14L.不然一定后悔。

网友:
对,一步到位。

网友A:
        买14L的好。我买8L的是因为到单位充氩气携带方便(电瓶车)但是焊接时有压迫感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4L的好。我买8L的是因为到单位充氩气携带方便(电瓶车)但是焊接时有压迫感呵呵呵。

用得不多,只是时不时焊几个模型小零件。

现在头痛的是不知道哪里可以充气。

楼主:
焊不锈钢的模型小零件。另外间或想焊下铝合金。

网友:
买小的好,大的给人压迫感,这东西本地买合适,充气都是倒大瓶的气匀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得不多,只是时不时焊几个模型小零件。

现在头痛的是不知道哪里可以充气。

       8L的焊接时怕气不够用产生紧迫感,14L的相对储备多点,标准瓶没地方放。偶尔焊接用气量少8L可以了,充气可以去不锈钢门窗店高价充呵呵呵,焊接铝合金技术水平要求高很少有人能掌握,另外焊接铝合金好像是用交流氩弧焊机。

网友B:
焊个小东西 能用多少气?小瓶够用了。小瓶的气是大瓶倒过来的。一般都是自己倒着用 用起来方便。能换大瓶的地方 必然能给小瓶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个小东西 能用多少气?小瓶够用了。小瓶的气是大瓶倒过来的。一般都是自己倒着用 用起来方便。能换大瓶的 ...

该买什么样的瓶子?

淘宝上看到的8L瓶子,有的是7公斤多,有的是8公斤多。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改过减压阀,后来又把所有的气管头改快速接头,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网友C:
越小越不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大点好。

你今天只焊小东西,不保明天不焊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小越不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大点好。

你今天只焊小东西,不保明天不焊大东西

关键是大的没地方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大的没地方放啊

      14L和8L直径差不多只是高一些,建议买大的,因为当时店里面没有14L才买8L的,8L干起活来没底气。再建议改快速接头,焊把那个也改快速接头,省事省地方再也不担心气管接头脱落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L和8L直径差不多只是高一些,建议买大的,因为当时店里面没有14L才买8L的,8L干起活来没底气。再 ...

这种?

网友:
      是的就是这种接头,要把焊机那边也改,不用时我都是卸下各种接头方便整理摆放。不好意思我是用氧气瓶替代氩气瓶的,气瓶容量有待核实,氧气瓶可能连8L都没有。呵呵呵

网友D:
焊铝合金与焊不锈钢焊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铝合金与焊不锈钢焊机是不一样的

直流焊机可以   有铝合金特种焊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直流焊机可以   有铝合金特种焊条

      铝合金没有焊接过,有铝合金材种焊条就好,说不准哪天会用到的,铝合金焊接难点在熔池温度的掌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没有焊接过,有铝合金材种焊条就好,说不准哪天会用到的,铝合金焊接难点在熔池温度的掌握。 ...

淘宝伤就有卖的...我没焊过  但是我朋友同事帮我焊过铝合金的东西...焊出来跟235的焊缝一样的...

网友F:
铝合金氩弧焊机很复杂,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台好的氩弧焊机50万以上

网友:
哦!受教了。

网友G:
尽量买大的。我们这里40升的一瓶气50元,8升的30元还是大的省银子。大瓶淘宝现在卖3.4百元一个。如果实在没地方放,买小的还是14升的好,小瓶用起来就知道了,气很快就会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伤就有卖的...我没焊过  但是我朋友同事帮我焊过铝合金的东西...焊出来跟235的焊缝一样的...

前两天去问了,进口的那种铝焊条没货了。

买了几根国产的L109,超级难用,经常断弧,炸裂,焊出来的都是一坨一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铝合金氩弧焊机很复杂,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台好的氩弧焊机50万以上

      单位有交流氩弧焊机,几十个氩弧焊工包括焊工技师都不愿意焊接铝合金,钛合金都比铝合金容易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买大的。我们这里40升的一瓶气50元,8升的30元还是大的省银子。大瓶淘宝现在卖3.4百元一个。如果实在没 ...

求教,焊接的时候氩气流量一般开到多少?和电流大小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有交流氩弧焊机,几十个氩弧焊工包括焊工技师都不愿意焊接铝合金,钛合金都比铝合金容易焊接。 ...

纯铝可以用焊炬,铝合金小件多用激光密封焊,大件可以搅拌摩擦焊,不规整的就是氩弧焊,大面积的就只有铝钎焊炉了,说实话铝合金和铝的焊接还是有很大技术难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两天去问了,进口的那种铝焊条没货了。

买了几根国产的L109,超级难用,经常断弧,炸裂,焊出来的都 ...

马老板家里就有卖阿  关键字就是铝合金焊条
但是我也没焊过.不知道好不好焊接.
可以零卖  几十块钱买几根回家试试手.
焊接效果的好坏不光是手法熟练问题.其实电焊设备也狠重要.
我的小焊机就发现越焊电流越大.断弧再来就又恢复正常然后再次渐渐变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焊接的时候氩气流量一般开到多少?和电流大小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一般是在流量计最底,起弧时珠子跳一下而已,当焊接有baozha声说明气小了氩气保护不了熔池时略增大一点点氩气流量,再一个是看焊缝颜色,焊缝发黑氩气不足,焊缝发白或者金黄氩气适中或者偏大。为了保护眼睛我都是把钨丝退到与枪口瓷嘴平齐,甚至凹进瓷嘴,这样弧光被瓷嘴罩住不容易伤害到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老板家里就有卖阿  关键字就是铝合金焊条
但是我也没焊过.不知道好不好焊接.
可以零卖  几十块钱买几 ...

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在流量计最底,起弧时珠子跳一下而已,当焊接有baozha声说明气小了氩气保护不了熔池时略增 ...

但是这样一些边角,缝隙的焊接,就焊不到了吧。

另外,求教针的直径越大是不是就越不容易烧损?

什么情况下用粗针,什么情况下用细针?

网友E:
关键字  铝合金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字  铝合金焊条

这个词淘宝上搜出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词淘宝上搜出好多。

是阿   看产品介绍阿   如果发现是相关产品就小窗问客服阿..
还有很多产品试用视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位有交流氩弧焊机,几十个氩弧焊工包括焊工技师都不愿意焊接铝合金,钛合金都比铝合金容易焊接。 ...

你们那厂子的 焊工技术太一般了 要么是接触的少   铝合金最好焊接了 没有之一  0、8毫米的铝板 满焊 随便整  呵呵
铝合金 用的是 99.999的纯氩气  焊机便宜的可以 用 交流方波 氩弧焊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8L的焊接时怕气不够用产生紧迫感,14L的相对储备多点,标准瓶没地方放。偶尔焊接用气量少8L可以了 ...

话说40L的确实是耐用8L的焊不了多久一定会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一些边角,缝隙的焊接,就焊不到了吧。

另外,求教针的直径越大是不是就越不容易烧损?

       是的焊接90°凹边就要把钨极针往外拔,钨极烧损和直径应该没有关系,我的氩弧焊不专业,只能焊0.5以上的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厂子的 焊工技术太一般了 要么是接触的少   铝合金最好焊接了 没有之一  0、8毫米的铝板 满焊 随便 ...

     我们厂(中石化化工机械制造)焊工主要焊接高压容器,铝合金基本没有人能焊,薄板的焊接也很弱,别说0.8的铝板了0.8的不锈钢板就已经不愿意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40L的确实是耐用8L的焊不了多久一定会后悔

        小瓶气储备不足流量计只能微微跳动,基本游走在氩气保护的下限。

网友I:
空调治冷剂的钢瓶是多大? 能不能用? (当然流量计什么的接口得自己改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中石化化工机械制造)焊工主要焊接高压容器,铝合金基本没有人能焊,薄板的焊接也很弱,别 ...

哦 那就很正常了  焊压力容器的  很少愿意焊 薄料
算半个同行了 我小时候当学徒就是学 焊电厂的压力管道  后来喝酒喝废掉了

网友:
想焊 铝 铝合金  铜   不锈钢   碳钢 等各种金属材料的网友  可以入手一台   双脉冲气保焊机

这种焊机 基本能全面覆盖   好的甚至能达到 焊接时无飞溅

不过价格 也有点刺激   从6千到3万 不等    有钱 喜欢玩的网友 可以入手一台 试试

这种焊机 原本是专门是拿来 焊铝的  效率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调治冷剂的钢瓶是多大? 能不能用? (当然流量计什么的接口得自己改装了)

这个耐受压力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那就很正常了  焊压力容器的  很少愿意焊 薄料
算半个同行了 我小时候当学徒就是学 焊电厂的压力 ...

      就是因为焊压力容器习惯了焊个薄板一百个不愿意,求人不如求自己果断买个氩弧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