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80也改数控-CAXA出的刀路车了几只小葫芦

楼主(2016-10-04):
网上买来20元一片的控制器和步进驱动再买几个30到40元一个的二手步进。

楼主:
钱少没法买好的步进,只能用二手的,还买了3块左右的同步带和4到8元的同步轮,车床原来的丝杆也没有换。

楼主:
用Mach3里自带的程序试车了个外圆端面。

楼主:
给主轴加个光电开关,加个光电开关是为了以后车镙纹用,180自带主轴转速的,不加光电也是可以车镙纹的。

网友:
亚克力的电机连接固定板够力吗

网友:
什么床子?

网友A:
能分享下,购买控制器及驱动,和步进电机的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购买控制器及驱动,和步进电机的购买链接吗?

我用的是并口的控制卡,商城里直接找步进驱动和控制器就行,很多的20块左右的。我 的电脑没有并口,后来多买了块并口卡。

楼主:
某宝买了个20块的并口控制卡,因为我的电脑没有并口卡,又多买了个并口卡装上,只能把Mach3r的端口地址改了才能控制。

楼主:
车床用的是左右移动的轴是Z轴,和前后移动的轴是X轴,所以设置好Z和X轴。

再设置好各种输入,我现在只用了急停和光电转速,以后再装限位。

接下来再设置步进电机,设置好Z轴X轴步进脉冲,不知是二手步进还是什么原因,我的电机只能设置到300左右的速度,再设置大点就丢步,再大多点就没法转动。

楼主:
用Mach3自带策略出个球面刀路车个小球面

车的球面,铝棒是空心的车出了个小球面

车了个圆锥

楼主:
试车了个镙纹,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我的电机问题(电机以前出过问题车铁电机有掉速,以前没出问题时车铁吃刀不是很深时不掉速的),车出来的镙纹是前端镙距大后端镙距小。

楼主:
用内圆策略车了个玩具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数控软件pojie版安装上

顺便用汽车汽门心制作了把木车刀

用数控车刀路车了个小ZIDAN

接着试做个葫芦刀路看看,画好葫芦的半边,再加上毛坯线

设置好车刀和进退刀,给葫芦线条自动编程上刀路

把葫芦刀路导入到Mach3中来试看下效果

Mach3试车葫芦

试着试着,车了几只葫芦娃

楼主:
同步轮装的不是很正,板子有点摆动,不过还可以用。

楼主:
就是WM180啊

网友:
把亚克力换了吧,钢板铝板都好

网友:
我也是这个床,期待继续,学习啦!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内圆策略车了个玩具

你这车出来的玩具,卖不?能再车个不?

网友C:
偶也是这个床,求两块亚克力板的图,另外,拖板的回差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怎么就车不出你门的效果 你门用的什么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是这个床,求两块亚克力板的图,另外,拖板的回差怎么解决的?

我的没有进行消回差,只是调好紧点。也没有多少回差。来回行走测距回差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就车不出你门的效果 你门用的什么刀具

上面已经说到了,我是用一个汽车的汽门心制作的,就是到汽车修理厂找个发动机的进汽或排汽门的心就可以制作了。

网友:
学习了!有空自己也捣鼓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车出来的玩具,卖不?能再车个不?

用个水管夹着方块就可以车出来,先用个木头练练手就可以了,很好车的。

车好内圆外层、内层台阶

再用内槽车刀先车好小的内吼的内槽

再车大的内吼的内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是这个床,求两块亚克力板的图,另外,拖板的回差怎么解决的?

我用的大拖板的同步轮30和40齿的,同步带有218齿,板子为

中拖板为同步轮20和30齿,同步带为225齿,板子 为

网友E:
原来也想过改个数控车,后来考虑车床刀路时间都太短了,最好得有个自动刀架加工才有效率,控制系统那边也比较麻烦,最后放弃了,楼主改的很好,mach3车床资料网上不太多都改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想过改个数控车,后来考虑车床刀路时间都太短了,最好得有个自动刀架加工才有效率,控制系统那边也比 ...

我以前也一样,看过网上的几位前辈改的车床都用的比较大的步进,总说怕改后小步进没法拖动拖板。再有一个就是步进怎样连接丝杆,最后我用了个57小步进加上同步轮,设置速度小点还是以可正常拖动的。最初也不懂Mach3怎样搞,也很怕买东西回来没法弄明白Mach3,买步进和驱动回来后先是装好Mach3接上驱动步进直接进行测试,也搞了大半天才让电机转动起来,电机转动就一切都好办了。接着上机测试设置脉冲(也不太会设置用了个笨办法用单步法让电机一步1M,使电机运行几个cm看看是超距离还是没走到位再进行加减脉冲数),车床设置好可以运行后就是刀路问题了,最先也只能用Mach3里面的策略,后来看到有人说用CAXA,也下载了个pojie版来用,打开后就画了个简单的工件,到拾取那一步就没法弄下去了。搞了好多天,最后才发现画工件里面的线条要首尾连接在一起才行(要放大来看是不是连接在一起),弄明白这个后用起CAXA来就很方便的出刀路了。

网友:
受益匪浅,盼再续。

网友F(2016-11-26):
高手,CAXA数控车pojie版软件能不能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CAXA数控车pojie版软件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主轴加个光电开关,加个光电开关是为了以后车镙纹用,180自带主轴转速的,不加光电也是可以车镙纹的。

...

光电开关如何用?不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车了个镙纹,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我的电机问题(电机以前出过问题车铁电机有掉速,以前没出问题时车铁吃刀 ...

带尾顶如何车丝?刀如何能运到最右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尾顶如何车丝?刀如何能运到最右端?

有60度车刀,如用镙纹车刀就要是比较大的材料。或先车小前面的一小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电开关如何用?不解

mach3中的输入设置为低电平时,就是在输入端和地加上一个开关来测到有输入,光电开关就等同于一个开关,在主轴上总不能加上一个开关再用装置来触动开关吧(声音会很吵的),光电开关是光来检测,所以光电开关就没有以上的缺点能起到开关的作用没有声音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尾顶如何车丝?刀如何能运到最右端?

mach3有几个输入端,设置为低电平时在输入端和地之间加上一个开关就能检测到有输入。主轴要检测转了多少圈就得加上一个开关,主轴总不能加上一个机械开关吧,那得加上触动开关的装置声音还很吵。光电开关就没有这样的缺点,没有声音出现还能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
这改装成本也太低了,楼主威武。

网友H:
Mach3加工策略是自己汉化的,还是软件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ch3加工策略是自己汉化的,还是软件有的。

网上自带的。策略汉化过也不是很好用,汉化过容易知道加工策略X、Z轴的位置,但是错误提示是英文的,不知错误提示的是哪个内容(如没有汉化的策略就知提示是那个内容错误)不懂英文的悲伤

网友H:
我下的没有汉化,又不熟悉英文不方便。能给个链接想下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下的没有汉化,又不熟悉英文不方便。能给个链接想下个。

网上下的,不知网址是哪个了。有个别没法使用还得用英文的。

网友:
谢谢找个试试

楼主(2017-02-20):
超晕,车床大拖板有0.3mm的回差,中拖有0.2mm的回差,用Mach3中的消回差功能可以把回差消掉,车出来的圆珠是正圆珠。不过开回差出现问题了,没开回差补偿电机没问题出现,开回差后一个轴来回转动没事,只要有一个轴在转动中,另一个轴在转动时用到回差补偿就有一个轴的电机堵转,如两个轴的电机都是向一个方向运动,停下再起动电机也没事,只要有一个电机返向运动就用到了消回差,就有一个轴堵转,不知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I:
Mach3问题的确很多,我中途放弃了,模拟实验没通过。请问楼主,你用的电脑是什么系统?是XP?还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ch3问题的确很多,我中途放弃了,模拟实验没通过。请问楼主,你用的电脑是什么系统?是XP?还是Win7?

我现在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用的Mach3  R3.041 版本,用Mach3-3.043.066在螺纹策略测试中,看到电脑里的XY轴都能运行,可实际步进电机没有动作,其它策略大部份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3.041螺纹策略就正常。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用的Mach3  R3.041 版本,用Mach3-3.043.066在螺纹策略测试中,看到电脑里的 ...

楼主,共享的链接失效了,请帮忙重新分享一下吧:caxa  和  mach3,麻烦了

网友:
谢谢!搞这些东西就是烧钱消磨时间,罗卜白菜 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共享的链接失效了,请帮忙重新分享一下吧:caxa  和  mach3,麻烦了

百度云附件:CAXA数控车2015r1.zip等     那个车外圆策略好像有问题,无法工作。英文的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I:
怎么下载不了?
另外楼主,车削木头夹具和车刀不同于金属,至少车刀不对,可以优酷找些视频看看,车刀刃口不对。

网友K:
高手哇!准备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下载不了?
另外楼主,车削木头夹具和车刀不同于金属,至少车刀不对,可以优酷找些视频看看,车刀刃口 ...

就是搞不懂车刀,现在用刀粒或高速钢车刀车的金属就黄铜和铝合金好些,其它金属车出来有纹路。下载的链接好像要多刷新几下才可以。直接在网上也有下载的,多找几个就有了,我的也是网上下的,也不记得是哪个网址了。

网友I:
车刀应该磨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手哇!准备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下去。

你的数控改啥样了

网友K:
半拉糊片的。昨天弄上的数控小车床。今天试试X.Z轴。试来试去。步进电机越转越慢最后就要不转了。摸摸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一点也不热。
后来把同步带也拆下来了。还是不怎么转。测量驱动器电源电压36V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半拉糊片的。昨天弄上的数控小车床。今天试试X.Z轴。试来试去。步进电机越转越慢最后就要不转了。摸摸步进 ...

开贴发上来让高手看看

楼主:
应该是设置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刀应该磨成这样的

谢谢,受教了,我试试看能不能磨出这样的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贴发上来让高手看看

发不了图。点击添加图片按钮没反应。

楼主:
没法发图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升级或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按前辈的木车刀图,把自制木车刀磨了个槽,还能用来车铝。顺便车了个铝合金葫芦。

网友:
葫芦漂亮!刀杆伸出的有点长

楼主:
本来是车木葫芦的,这车铝是长了,设置好车刀位置也懒得调了,直接就车了。车刀
磨有槽后排梢好多了,少很多粉尘出来。

楼主:
打磨了下葫芦。

整成一对了,准备氧化上色。

网友:
高手啊,我新上的210V 还得继续学习

楼主:
硫酸用了几次就 不怎么好用了,下次氧化要买新的才行了。
放入少量的黑色,葫芦成了淡金色的了。

没氧化没上色的对比下。

车床还得换滚珠丝杆啊,有误差用消回差又不正常使用,只能以后换滚珠丝杆了。

网友L:
楼主能教下怎么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教下怎么改吗,

开个帖就是共同学习,让想改数控的朋友有个了解,我知的一定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答不了的也希望高手支支招。改数控的上面就有了,改滚珠丝杆的还不知,也没用过滚珠丝杆,也不知滚珠丝杆怎样有没有误差?

楼主:
车床大拖板有0.3mm的回差,没法用消回差设置,有问题出现,又没有T型的两个螺母,没有滚珠丝杆,本以为用个不锈钢片来弄消回差,装好后发现很容易使电机卡着无法转动,

又得重新手工弄了个黄铜的,再装上去后发现没有卡着电机了,如有一个铜螺每就更好了。并调整到了回差0.05mm无法再调得更低,不知为什么。也可能磨损很快。

网友:
调整到了回差0.05mm无法再调得更低,不知为什么。也要能磨损很快。
1、强度不够,弹性变形;
2、正因为强度不够,受力太大,导致磨损加快。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可能因为黄铜是一小段的原因,用几次后磨损很快,现在的回差已经回到了0.25mm了。如有黄铜螺母的应该很好吧?

楼主:
三八节,做了点礼物.....

找了块破柜的木板……看着还可以,比较硬……。

锯成三截,车圆——

把两节连起来

放入笔芯.....
.

再做个笔筒...

终于完成了三八节的小礼物...

网友:
数控180,,很牛逼

楼主:
让想改数控的朋友有个了解,也让高手们指出不合理的地方,我的大小拖板还没有好办法消回差呢。消回差功能又不正常使用。

网友M:
楼主,可以加QQ270679659吗?想请教一下180改数控的一些细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以加QQ270679659吗?想请教一下180改数控的一些细节,谢谢!

先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看看我能不能帮的到你.

网友:
数控就是好。。

网友:
楼主最近我也在改,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N:
也可以联系我13790300473.感谢了,可以给你些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也可以联系我13790300473.感谢了,可以给你些辛苦费

大家一起学习,我也是试着来改的。不知改着改着就改成功了。有什么可以直接说,我一般工作天都在线的。在这说有我不会的,还其他有高手可以帮的上忙。

网友:
其实主要是软件的事,我本身就是做cnc雕刻的,改机械方面没啥问题,就是软件这里,微信也是我手机号,能加下我吗,当然我也不会有事没事就找你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我也是试着来改的。不知改着改着就改成功了。有什么可以直接说,我一般工作天都在线的。在 ...

或者大家有雕刻上的东西只要我知道的,也欢迎大家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或者大家有雕刻上的东西只要我知道的,也欢迎大家提问

我现在的是数控车,不是雕刻机,我也没用过雕刻机的软件。可能帮不到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是数控车,不是雕刻机,我也没用过雕刻机的软件。可能帮不到你了。

哟意思是我现在的小车床改数控,我原本工作是数控雕刻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是数控车,不是雕刻机,我也没用过雕刻机的软件。可能帮不到你了。

我是cjm320的机器要改,因为玩模型嘛,很多东西就要自己做,有些复杂点的,手工没发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cjm320的机器要改,因为玩模型嘛,很多东西就要自己做,有些复杂点的,手工没发摇出来

也是装的Mach3?如已经装了Mach3做雕刻机,那是可以和车床一起共用的,不用再另装。车床只要接好对应的X,Z轴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装的Mach3?如已经装了Mach3做雕刻机,那是可以和车床一起共用的,不用再另装。车床只要接好对应的X,Z ...

不是,是专用软件:能加我下我微信嘛,车床丝杆定做中

楼主:
现在不能回复了?

楼主:
是怎样的专用软件,如是专用的话,我就没法帮到你了,这个Mach3我也是边学边弄的。

网友:
楼主,等救命呢,微信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了?

软件的事,语音说的话也就是几句话的事,caxa如何封闭,进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站内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软件的事,语音说的话也就是几句话的事,caxa如何封闭,进退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封闭是什么?进退又是什么?
不会是说在出刀路时,系统说这个图不是封闭的图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封闭是什么?进退又是什么?
不会是说在出刀路时,系统说这个图不是封闭的图吧?

对,就是编程不了,还有怎么进刀,出刀,然后输出代码你选用是哪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就是编程不了,还有怎么进刀,出刀,然后输出代码你选用是哪个系统

这个可以帮的到你,画好图后要把线的尾巴裁剪掉,

找到裁剪工具

把尾巴裁剪掉

还要把没有连起来的线连起来,如不是裁剪掉尾巴的交差点,
不要看原图,一定要用鼠标滚轮放大来看,放大后发现没有连起来的点

对着线点一下,线成红线,再点到线头上,把2条线拉长成为交差点,然后再裁剪掉尾巴

完成每个点后就不会再有不是封闭的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就是编程不了,还有怎么进刀,出刀,然后输出代码你选用是哪个系统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把原来的改掉,要不然车刀会跑到工件的后面去,除非车刀是从后面进刀。

改成现在Mach3的设置,图上部的增加机床,还要记得点“保存更改”

楼主:
找菜单——数控车,根据自己的机床设置好机床,再设置初车,一般选择加工方式的“行切方式”(精车和初车差不多)

选择垂直加工时,进退刀不容易弄到工件

速度可以根据机床设置

刀具就根据要车的工件设置,我这个是车葫芦和圆珠的尖车刀

设置好后点确定,就可以设定拾取了,比如:用限制拾取的话只要点右边第一条线并选择方向

再点工件最后一条线就可以了(如果是选择单个拾取就要从右边起依次点完工件的每一条线并要点一次鼠标右键)

接下来拾取毛坯第一条线并点加工方向

再点毛坯最后一条线,一般毛坯只有两条线拾取就完成了(如是单个拾取的还要点一次鼠标右键才能完成)

再把鼠标移到毛坯的右上角外一点点,点一下鼠标左键刀路就出来了。比如我的圆珠刀路

刀路出来后,找到代码生成并选择自己的机床

点确定后,再在刀路上点一下(刀路成红色)

刀路成红色后再点一下鼠标右键,刀路代码文件马上就出来了,保存好记事本文件,就可以在机床中载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改过的后处理能发我一份吗,caxa我找到一朋友以前读这个的,过去请教一下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帮的到你,画好图后要把线的尾巴裁剪掉,

我没用caxa画图,我用cad画好直接导进caxa写刀路

楼主:
我还没会用CAD画图呢,不过导入图后的线条应该也是可以编辑的吧,放大看下各个交差点是不是连在一起了。
再有就是我昨晚讲解的拾取应该是从右边开始拾取的,讲成是从左边了,(已改正,希望改正,上面讲解中我已经改正过来)

楼主:
在这台电脑回复,总是说我没有输入标题无法回复,是什么意思,只能接着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今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其实大部分人想改,机械改造这块倒不是难事,就是电路,软件这些,所以很多人就犹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楼主可以分享一些,软件上的操作设置,这样大家看着更容易些

楼主:
这个按照上面的设置应该就可以用了的,机床设置方面还得看自己的机床(控制卡)进行设置,我看这个应该和Mach3也差不多。最主要就是刀具的进刀,我们的车床都是从自己这面进给的,如刀具在背面的就不用改G02, G03。

楼主:
我也找点时间试试CAD看看,这个直接用原图进行处理应该会更快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是Mach3,得把CAXA的设置改下才能用,
原来的机床设置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驱动器,雷赛,要驱动12扭的太贵,

楼主:
我就用20块左右的4A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驱动器,雷赛,要驱动12扭的太贵,

CAXA可以出刀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AXA可以出刀路了吧?

还是没有,不知怎么选方向,下刀点出刀点,这个软件,有朋友的朋友就是读这个的,有时间过去请教一下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