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摄像头要怎么调啊?逆光效果太差了~~~

楼主(2016-10-04):
穿越机装的4140 673摄像头,之前一逆光就黑乎乎的,开了逆光补偿,逆光好点了,但是顺光土地变成屎黄色,还有大块大块的失真花屏,到底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开宽动态,不要开逆光补偿

网友:
我的也是顺光屎黄色。。。

网友B:
换1177或者1199吧,逆光超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1177或者1199吧,逆光超强

1177就是在出厂时就开了逆光。完全可以索尼4140开逆光和/或宽动态来达成。1177的价格是虚的,靠吹牛吹上去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D:
补充一下17楼的 索尼4140+xxx的板机可以到安防监控的店子买 不要到航模店买 平地起价 你懂的 再买个m12的镜头也就几块钱而已
还有 悄悄地说 tb上安防监控的索尼板机 绝大部分 芯片都是假的索尼  但是可以用效果足够穿越用了 而航模店的摄像头都是从安防那边进的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17楼的 索尼4140+xxx的板机可以到安防监控的店子买 不要到航模店买 平地起价 你懂的 再买个m12的镜 ...

能给个你买到正版的关键词吗

网友:
4010就这样 我673和811都试过 逆光很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你买到正版的关键词吗

真索尼芯片的板机 要价很高的 tb上也没几家会卖  而且穿越机的虚拟图传(虚拟图传的信息承载量小)也用不着那么高档的东西   你就买个假的也足够你耍了  按照17楼说的做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宽动态,不要开逆光补偿

请问怎么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索尼芯片的板机 要价很高的 tb上也没几家会卖  而且穿越机的虚拟图传(虚拟图传的信息承载量小)也用不 ...

没有17楼呀?

网友:
我是直接拆的单位上换下来的摄像头的板子,4140的,cdd是不是673不清楚,就是板子是38*38的,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