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S中BEC的接法、插头的选择以及防打火问题

楼主(2016-10-05):
更新一下:
今天早些时候给Western Robotics发了邮件,问到用super bec mini的问题,我提到了我的接线方法,也就是将bec接到其中一个6s电池上,对方答复说不推荐这样接,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导致BEC输入电压超过6S。话说这东西可以支持到8S输入,但他们还是建议采用Super BEC Pro mini,那个最高可以到18S,连续输出电流达到了16A,虽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完全超过需求,但是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这玩意长得实在是太丑了,有点不能忍,于是网上搜索的时候又看到这个韩国Gryphon QUASAR 7075 LMT BEC,价格都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感觉如何?HeliFreak上面总的评价不错,但也偶尔有出问题的,咱们国内的模友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WR Super BEC Pro mini,实在是太丑了。。。

韩国人设计的这个明显漂亮多了,HF上的模友也是这个感觉,说可靠性同等的情况下,就得比较颜值了

今天在琢磨给12S配置选择什么样的插头,同时考虑BEC连线以及防打火问题,刚才画了一幅图,先上图,然后再接着分析。

现在已经决定了采用BEC供电,目前打算用WR Hercules Super BEC Mini G2,可靠性似乎非常好,没什么担心的。由于该BEC输入电压最高支持8S(也有14S的版本,但是本人完美主义者,喜欢体积小的,这样挂在Goblin 570肚子下面看着才不明显),所以打算将其接到两颗6S电池当中的一颗,负极与ESC负极并联。这么做两点好处:1. 用6S作为输入电压更安全,同时压降也更小(25.2V -> 8.2V vs 50.4v -> 8.2V); 2. 可以先接一颗6S电池给BEC通电,这样整机电子设备全部上电,然后再接入另一节6S给ESC通电,避免了危险。为了使用更加灵活,BEC和ESC插头之间并不直接焊接,而且加入一个XT60接头,这样甚至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单独使用我自己的3S电池直接连BEC为机身电子设备供电。当然这个XT60接头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插拔。

电池与电调之间原本打算用EC5接头,但是看了一些帖子说到这个接头不是很可靠,而且不好焊接,所以准备用XT150来代替,还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防打火插头,除了Jeti的那个之外,AS150也是一个选择。那么,为了防打火,是不是只在ESC的正极接入这个插头就可以了?我的想法是,这个插头的原理是先让一颗电阻通电,这样ESC电容充电的电流会减小,从而避免火花。那么即便正负极都采用这个接头,实际上也是先插一个再插另一个,最终还是只有一颗电阻承受电流,所以没必要两条线都接。不过这种接线每次上电会比较麻烦,或许直接把XT150全部换成AS150?这样一来成本会高一点,但省了一次插拔,哦对了,之前听说AS150插多了会断,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XT150插头

XT60插头

AS150防打火插头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接线以及防打火插头有什么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A:
用在570?接线是不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570?接线是不是麻烦了点?

是用在570上,老实说,我也觉得接线麻烦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在570上,老实说,我也觉得接线麻烦了点。。。

12s配570挺好的,建议简化一下吧。要不每次上电也累。电调不带bec就用2s直驱,省事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s配570挺好的,建议简化一下吧。要不每次上电也累。电调不带bec就用2s直驱,省事安全

哈哈,谢谢建议,不过我已经决定用BEC了,而且XT60插头平时也不用拔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建议,不过我已经决定用BEC了,而且XT60插头平时也不用拔下来的。

和我一样,喜欢bec

网友:
电流去不到100A的话,电池头可以用xt90

网友:
这种防打火貌似没什么作用,还是电阻实在

网友:
我也喜欢BEC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但症状相反:必须高压BEC直并ESC两端。否则一想到两颗6s电池有一个耗电比另一个快,最终导致先死一步,就如鲠在喉的赶脚,浑身不自在。。。

网友C:
参考下好盈电调的防打火设计,买颗合适的电阻,热缩管,20awg硅胶线,和5mm香蕉头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好盈电调的防打火设计,买颗合适的电阻,热缩管,20awg硅胶线,和5mm香蕉头搞定

请问能提供一下具体的信息么?我好像没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强迫症,但症状相反:必须高压BEC直并ESC两端。否则一想到两颗6s电池有一个耗电比另一个快,最终导致 ...

如果你看我之前的帖子你会发现我和你一样担心 不过后来不少人都提到这其实没问题,每次下来,接BEC的那节电池大概少了不到100mah,相对于动辄几千mah的电池来说,这点差别会在之后的平衡保存过程中迅速消失。此外,如果还是不放心,也可以两节电池交替着接BEC。总之现在我已经不担心这个问题了,而且6S接BEC压降更小也更安全。

网友D:
你可以试一试汽车蓄电池防打火方法:先接通正极再接通负极,先断开负极再断开正极。

网友E:
As150用了很久,感觉有点重,xt90防打火版本最适合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提供一下具体的信息么?我好像没找到。谢谢!

电调正极线从中剪开,两头分别焊上5mm香蕉插头,然后电阻焊在一边的香蕉头上,电阻的另一段用细硅胶线连接至另一头的香蕉头上,电调正负输入端焊上你想用的插头即可。比如你用的xt150头,连接电池时先抜开有电阻的5mm香蕉头,然后xt150插头接通电池,接着插上5mm香蕉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看我之前的帖子你会发现我和你一样担心 不过后来不少人都提到这其实没问题,每次下来,接BEC的那节电池大概少了不到100mah,相对于动辄几千mah的电池来说,这点差别会在之后的平衡保存过程中迅速消失。此外,如果还是不放心,也可以两节电池交替着接BEC。总之现在我已经不担心这个问题了,而且6S接BEC压降更小也更安全。

为什么压降小更安全?BEC都是非隔离型DC-DC,如果击穿25V跑过来接收跟舵机陀螺仪那一片照样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压降小更安全?BEC都是非隔离型DC-DC,如果击穿25V跑过来接收跟舵机陀螺仪那一片照样完蛋。

好吧,我主要觉得可以先给电子设备通电然后再给电调通电比较舒服,当然这是个人的偏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一试汽车蓄电池防打火方法:先接通正极再接通负极,先断开负极再断开正极。

这个还真没想到过,请问是什么原理呢?电调上这么做有用么?我现在啥都没有,没办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s150用了很久,感觉有点重,xt90防打火版本最适合你

XT90最高只能承受90A的电流,是不是稍微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正极线从中剪开,两头分别焊上5mm香蕉插头,然后电阻焊在一边的香蕉头上,电阻的另一段用细硅胶线连 ...

这个看着有点意思,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主要觉得可以先给电子设备通电然后再给电调通电比较舒服,当然这是个人的偏好问题。

看见一楼的更新了。也有点疑惑: BEC是如何看到“电机反向电压”的? 反向电压出现在电池两端,到BEC处也是÷2啊,没什么机会超压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一试汽车蓄电池防打火方法:先接通正极再接通负极,先断开负极再断开正极。

汽车是因为车架搭铁的安全考虑,跟防打火木有关系,也木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XT90最高只能承受90A的电流,是不是稍微小了点?

700都有人用570电流不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汽车是因为车架搭铁的安全考虑,跟防打火木有关系,也木有效果。

先接负极那么正极碰到外壳就会短路。看起来真的和防打火没多大关系。

网友F:
你要是用hv标舵,最好别用Super BEC Mini G2,持续10a不一定能撑住。

接线越简单越好,推荐2s接受电

网友G:
我的550L和E700全部用AS150插头。而且全部用电调内置BEC在飞。
550用亚拓RCE-BL100A,E700用好盈160V4。
计划等过段时间给700配上天蝎星后备电源。
我觉得做到以上足矣。或者楼主搞上K牌电调那内置BEC可靠性我觉得也相当可以了。

祝爽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s150用了很久,感觉有点重,xt90防打火版本最适合你

我用的也全是AS150。话说听有模友反映过飞暴力了AS150会被甩开。不过我目前也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而且我飞得不暴力,刚刚开始练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也全是AS150。话说听有模友反映过飞暴力了AS150会被甩开。不过我目前也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

我的挺紧的。有时候都不好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挺紧的。有时候都不好拔。

我的不是很紧。不过,感觉这插头很给力,飞完没温度,不像450用的XT60飞完有点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一楼的更新了。也有点疑惑: BEC是如何看到“电机反向电压”的? 反向电压出现在电池两端,到BEC处也 ...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是邮件原文:
Hi xxxx,

1.        They are similar in ratings except for the input voltage, boost feature, physical size.
2.       It has 16 AWG silicone wires
3.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wire to a 6s battery pack from a 12s (2x6s) pack.  Due to the different brands/chemistry of the battery pack with back EMF introduce from the motor it was found the voltage within the 6s pack can go beyond the 6s voltage.

Having said this, we would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use the Hercules Super BEC Pro Mini instead
http://www.western-robotics.com/WRL-HBECSPM

What we can offer is a 10% discount on this model, you will need to order this directly from us for applied discount.

Best Regards,

Western Robotics Information
WR_logo Western Robotics Ltd.
#215-12837 76th Avenue
Surrey, BC V3W2V3
Canada
Phone: 778-565-1332
www.western-robotics.com
info@western-robotics.com
--------------------------------------------------------------------------------------
Confidentiality Notice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are intended for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to which this email is addressed and may contain information that is confidential.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or an employee or agent responsible for delivering this e-mail to the intended recipient, please be aware that any dissemination, distribution or copying of this communic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in error,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by return e-mail, and please delete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is communication. Thank you!

From: xxxx
Sent: October-04-16 8:36 AM
To: info@western-robotics.com
Subject: Question regarding the Super Mini BEC G2

Hello Sir / Madam,

I was going to order a WR Hercules Super Mini BEC G2 and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provide a few details.

1. I assume that on top of the boost mode and the lower input voltage (up to 8S), the Super Mini G2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Super BEC, right? I am talking about the following two products:
https://www.amainhobbies.com/wes ... -wrl-hbecs7/p275316
https://www.amainhobbies.com/wes ... -wrl-hbecm2/p226647

2. What is the input wire gauge for the super mini G2? I saw it's 10AWG on the product picture but would like to confirm with you.

3. Is it fine that I wire this thing into one 6S battery in a 12S setup (two 6S connected in series)?

Thank you!
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用hv标舵,最好别用Super BEC Mini G2,持续10a不一定能撑住。

接线越简单越好,推荐2s接受电

请问一般HV的舵机四颗下来要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550L和E700全部用AS150插头。而且全部用电调内置BEC在飞。
550用亚拓RCE-BL100A,E700用好盈160V4 ...

谢谢建议!我这个凤凰120HV没有内置BEC,这也是为啥我得配个BEC才行,目前就打算在WR Hercules和Gryphon之中选一个了,还没有最后决定,因为有朋友说10A的不够用。插头已经决定了,电池和电调全部用AS150,省事。

网友:
目前的接线方式薄弱环节在插头,我之前发生过多次动力电插头问题炸鸡,有拉开的,有融掉的。所以插头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个人建议方案一:2s直驱,简单可靠。方案二用电调bec+后备电源。如果lz一定要用独立bec那最好用独立的接收电池配合,或者加一个后备电源。打火问题最好买个有防打火功能的电调,最简单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是邮件原文:
Hi xxxx,

他的意思是不同品牌和配方的电池串联时可能会对反电势分配不均,以至于其中一个倒霉蛋遭殃。理论上存在,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没机会发生。
1)直机的单向轴承保证了动力走向是单向的,大桨惯量不会返回驱动电机。
2)毫欧级别内阻的电池没那么逊。
3)作为老司机的你不会那样做,混用不同电池。
我的12s setup是电船,系统功率超过10kW,而且全直驱没有单向轴承保护,水里各种波浪各种跳跃各种触水离水各种翻腾,工况比直机复杂恶劣得多,BEC也从没发生任何问题。当然我是12s直连,CC BEC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不同品牌和配方的电池串联时可能会对反电势分配不均,以至于其中一个倒霉蛋遭殃。理论上存在, ...

嗯,我觉得他们一是为了安全,二也是希望我买更贵的产品吧。其实我倒不是很在意多花30美元,贵的输入电压支持的更高也没坏处。只是这玩意长得太丑,super bec mini g2是他家最好看的了,哎。。我也不知道了,韩国的那个看着要漂亮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这个凤凰120HV没有内置BEC,这也是为啥我得配个BEC才行,目前就打算在WR Hercules和Gryphon ...

8客气~
如果完全保险还是用2S直驱比较稳妥。

网友:
AS150或者XT150都可以,我用的XT150,两节电池串联,有打火的情况但是不大。给接收机供电还是单独的好,如果动力电出现问题了还能就过来,如果直接供电,动力电煞笔了,飞机也就煞笔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HV的舵机四颗下来要多大电流?

高压的没量过,之前油机用的5个低压舵机(ds1015*3,bls254,savox 1290)+凤凰BEC,瞬间电流最高将近18a,估计有一半时间的电流都在10a以上。4个高压舵机运行在7.4v的话,电流应该是要比5个低压舵机大的。

网友:
觉得蝎子大神的话比较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的没量过,之前油机用的5个低压舵机(ds1015*3,bls254,savox 1290)+凤凰BEC,瞬间电流最高将近18a ...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是电压越高电流越低么?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是电压越高电流越低么?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功率不是一定的,高压舵机的功率一般来说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不是一定的,高压舵机的功率一般来说更高。

谢谢提醒,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点问题,我在我另一篇帖子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欢迎你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