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无法连接CRIUS neo-6 GPS

楼主(2016-10-05):
APM 2.8 刷的固件3.1.5  GPS是 CRIUS  neo-6 GPS   这个GPS应该 没有内置罗盘。。所以用的APM内置罗盘,把MAG接头给焊上了。。。连UCENTER一切正常,,可是连APM就提示无GPS。。。。。连线都是对的,,,tx-rx    rx-Tx  GPS上一共就是4根线,,APM上是5孔,所以改造了下。。。。。。。。但是确不行。。。。。A灯一直慢闪,地面站提示 无GPS。。。是不是应该 TX-TX啊..apm上的针脚定义,是不是意思说就是说这个针脚是连TX的线,,而不是这个针脚是TX针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什么?GPS的tx要连接飞控的rx是对的,不然你就一个一个试,又不会烧了

楼主:
  补一张  ucenter 参数   波特率38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什么?GPS的tx要连接飞控的rx是对的,不然你就一个一个试,又不会烧了

我现在就是TX  连的RX  但是不行啊。。。。。。黄线接的蓝线  交叉接的。。。但是地面站始终提示无GPS

网友B:
提示无gps,说明没有识别到gps模块,,要么是模块坏了,要么是线路不通,,飞控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无gps,说明没有识别到gps模块,,要么是模块坏了,要么是线路不通,,飞控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搞定了,原来是线接反了。。。现在显示gps 3d定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面站不显示地图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线接反了。。。现在显示gps 3d定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面站不显示地图怎么办

别选google地图就行了,要不然就选最上面的Google混合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选google地图就行了,要不然就选最上面的Google混合地图

嗯,搞定了。。。可这回,又提示GPS不健康了。。。。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搞定了。。。可这回,又提示GPS不健康了。。。。什么原因。。。

接触不良或者GP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或者GPS坏了·····

重新拨插了 一次 又好了。

网友:
只要是线接对了就可以了,GPS不健康是没有信号。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再看看。不过内置罗盘很容易被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