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飞翼 表面泡沫颗粒凸起 正常吗?

楼主(2016-10-05):
x5飞翼刚到,但是仔细看表面泡沫颗粒有凸起,看着心里很不爽,卖家说x5都这样?  你们x5有这种情况吗右边是另一架飞机的机翼,很光滑平整   左边是x5的

网友A:
这个和发泡倍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发泡倍率有关

嗯,我想知道是不是就我这架做工有问题,还是所有的x5都这样

网友:
明显是发泡的时候没搞好,epo正常出磨都是很光滑的,这属于次品了,但是不影响你飞

网友:
恭喜楼主,买到了真皮效果限量版~

网友B:
1、空气阻力增加。2、低速特性改善(失速被推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空气阻力增加。2、低速特性改善(失速被推迟)。

牛逼

网友:
感觉受热了!用热风吹过就这样!

网友:
恭喜买到了 真皮沙发
我的X5 还算光滑 不过也属于真皮系列 哈

网友:
受了热就会这样,夏天太阳下面暴晒就是这效果。

网友:
估计批次问题,这个应该制作时候有什么问题。不过没啥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空气阻力增加。2、低速特性改善(失速被推迟)。

表面粗糙,影响附面层,有可能是层流变成紊流,气流分离延迟,摩擦阻力增大,压差阻力减小,大迎角下可能不失速。

网友C:
我有一个x5也这样,今天爽炸,螺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x5也这样,今天爽炸,螺旋了

啊?还会螺旋  这么刺激,不是说这个机型挺好飞的吗,有没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导致螺旋呢?重心靠后了?失速了?飞控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空气阻力增加。2、低速特性改善(失速被推迟)。

简单来说就是升力和阻力都加大,只不过这种凹凸不平估计气动并不好,还是推荐用玻纤和树脂加强,然后打磨抛光,又能提升强度又能优化气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还会螺旋  这么刺激,不是说这个机型挺好飞的吗,有没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导致螺旋呢?重心靠后 ...

尾旋一般是过临界攻角导致单边机翼失速,但是飞翼这个结构重心没问题想要尾旋还是比较难,飞的时候注意点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旋一般是过临界攻角导致单边机翼失速,但是飞翼这个结构重心没问题想要尾旋还是比较难,飞的时候注意点 ...

专业,重心靠前点就好了

网友:
这对于发泡的EPO来说非常正常,因为表面是与高温的模具接触,在发泡或者脱模的过程中,水蒸气过早脱离模具表面,模具温度直接传导给已经发泡的颗粒就会生成这种情况,其实这情况很常见,你把飞机放太阳下面高温晒一会就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
10l楼正解,是成型后受热导致的,还是看看有没有变形吧,变形就要整形或换掉比较好。。。。。

网友:
可以试试那个C1飞翼,听说不容易螺旋